单片机产生PWM波后 升压??

楼主:
如图所示:因为单片机产生的PWM波电压太低,难以驱动半导体制冷片(额定电压12v,4A),所以设计以下电路,为了使Vi 15v降至Vout得到8v,10v 12v  。
问题1:单片机产生的PWM波可以直接接MOS管吗,中间需要光电耦合器吗?
问题2:图中的M 开关管,是MOS管合适,还是IGBT合适??

网友A(2014-01-10):
个人认为单片机产生的PWM波可以直接接MOS管,如果怕影响到单片机的稳定就加光电耦合器。 开关管用MOS管或IGBT都行,看工作频率和负载是什么。只是个人理解。

网友B(2014-02-09):
1.可以直接接MOS管,其实光耦不仅是起到隔离作用,还有就是后面的控制部分,比如电压可以接的高些(12V或者更高些)。2.当然是MOS管速度快了。可控硅导通容易,但是不能自行关断;IGBT常用于大功率设备,需要专门的驱动,所以速度也受影响。高速小功率建议用MOS管。

网友C(2016-05-13):
加一个NPN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D:
个人认为开关管使用MOS管比较合适

网友E:
MOS管即可

网友F:
mos管托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