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代码出错求助

楼主(2013-12-29):
本代码中P1为交通灯输出,出现的问题是进入中断后,退出中断后数据和延时时间有点不对劲,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神帮帮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a[10]={0xf3,0xf7,0xf5,0xde,0xfe,0xee,0xf6};
uchar i;
/*------------------------------------------------
                 定时器1子程序
------------------------------------------------*/
void sec(uchar i)
{
while(i--)
{
  uchar k=10;
  while(k--)
  {
   TH1=0X3C;
   TL1=0XB0;
   TR1=1;
   while(!TF1);
   TF1=0;
  }
}
}
/*------------------------------------------------
                    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contr(void)
{
  TMOD |= 0x10;
sec(1);
  TCON=0;
  PX0=1;
  IE=0x85;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Init_contr();
while (1)
  {
   P1=a[0];
sec(110);
for(i=0;i<3;i++)
{
  P1=a[1];
  sec(1);
  P1=a[0];
  sec(1);
}
P1=a[2];
sec(4);
P1=a[3];
sec(50);
for(i=0;i<3;i++)
{
  P1=a[4];
  sec(1);
  P1=a[3];
  sec(1);
}
P1=a[5];
sec(4);
  }
}
/*------------------------------------------------
           外部中断0程序(紧急情况)
------------------------------------------------*/
void sus(void) interrupt 0
{
char temp;
temp=P1;
P1=a[6];
sec(40);
P1=temp;
}

/*------------------------------------------------
         外部中断1程序(一路有车一路无车)
------------------------------------------------*/
void res(void) interrupt 2
{
char temp;
EA=0;    /*关中断,以保持现场*/
temp=P1;
EA=1;
if((P3|0xef)==0xff)
{
  P1=a[0];
  sec(10);
  EA=0;
    P1=temp;
    EA=1;
}
else if((P3|0xdf)==0xff)
{
  P1=a[3];
  sec(10);
  EA=0;
    P1=temp;
    EA=1;
}
else
{
  return;

}
}

网友A(2014-07-08):
你的中断程序太长了,,这样容易出错,,最好是把中但程序减少一点,里面只是把一些标志赋值,然后再聚程序里面判断,这样,程序执行起来要稳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