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为什么我在采样电压时,电阻(R1)上的电压变小了,比理论算的小得多,而且电阻的阻值也变小了,大约3K。。

网友A(2014-01-01):
你那个电容估计有问题 很少见到IO口上用电容的 (你是想来滤波吧?)

网友B:
是的,那个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容估计有问题 很少见到IO口上用电容的 (你是想来滤波吧?)

shop71676727.taobao.com/shop/vie ...

是的,那个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C:
电容用大了,你用104P或以下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用大了,你用104P或以下的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D:
把电容换小或电容直接连接power

网友E(2014-04-10):
标的P1.0估计用的STC2出a60s2之类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ad输入电阻较小,建议加一级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