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製的燒錄板執行錯誤

楼主:
我自製一個燒錄板
用isp線連接 燒錄成功
程式碼是把P2腳狀態設為low
拔掉isp線 改用usb供電
結果量P2腳是high
可是把mcu放到買來的實驗板上執行是low
所以程式有燒進去
只是我自製的板子執行有問題
我是用AT89S51
我量了一下 reset上10u的電容
正極量得到電壓 負極量不到
vcc跟EA量得到 gnd也接了
OSC不知該怎麼量? 我只有電錶
想請問各位大大
接下來我該如何除錯?
謝謝

网友A(2014-01-03):
後來我再仔細檢查
原來是我眼花把EA接到32腳
接回去之後就正常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16-12-31):
这能下载什么样的芯片,请问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