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楼主(2014-01-03):
我是个新手,利用元旦放假3天才学的单片机,我现在想做个时钟,想请问下大家关于I/O口的问题,我下个例程,里面用的是共阳数码管,段选接P0,接上拉电阻,位选由P2口驱动PNP型三极管来驱动,但是我的是共阴数码管,应该怎么样改电路呢,我看网上都说51的I/O口高电平输出电流小,那么是不是应该由P0口驱动PNP三级管,来带动段,由P2口直接接位呢

网友A(2014-03-14):
其实不用外结驱动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数码管,都是那种很省电的,没有外界举动的话只是亮度没有那么高我已还是可以显示的,特别是,现在的stc单片机已有推皖的功能

网友A:
大大提升啦,单片机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