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秒表制作...

楼主(2014-01-05):
要制作秒表...第一个按钮是用来开始的...然后第二个是清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清零..而且也不能每一秒数字增加一...求助啊...
电路图已上传...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N 4
#define                TH_50MS                (65536-50000)/256
#define                TL_50MS                (65536-50000)%256
#define led12 XBYTE[0xefff]
#define led34 XBYTE[0xf7ff]
int x=0;
main()
{
        EA = 1;
        EX0=1;
        EX1=1;
        IT0=1;
        IT1=1;
        while(1);
}

void  t1_interrupt() interrupt 0
{
        x++;
        led12=(x%60%10)+(x%60/10)*16;
        led34=(x/60%10)+(x/60/10%6)*16;
        P3_7=~P3_7;
        TMOD = 0x11;
        TH1 = TH_50MS;
        TL1 = TL_50MS;
        TR1 = 1;
        IE = 0x8a;
        return;
}

void  t3_interrupt() interrupt 3
{
        int tn = 20;
        EX1=1;
        IT1=1;
        for(;;)
        {
                TR1 = 0;
                TH1 = TH_50MS;
                TL1 = TL_50MS;
                tn --;
                if(tn==0)
                        {
                                tn = 20;
                                x++;
                                P3_7=~P3_7;
                                led12=(x%60%10)+(x%60/10)*16;
                                led34=(x/60%10)+(x/60/10%6)*16;
                        }
                TR1 = 1;
        }
        return;
}

void  t2_interrupt() interrupt 2
{
        led12=0;
        led34=0;
        x=0;
        return;
}

楼主:
求帮忙啊....实在想不懂为什么不能成功....

网友A:
只有中断0跟1吧,你那2,3错了吧

网友A:
虽然我才学单片机几天,但是我觉得你的思路有问题,你的程序一开始就进入死循环,然后设置三个中断,来判断按下那个键,但是你就用了2个按键。你应该设置三个键的,要有一个停止键,就是跑了一段时间后按下停止键来停止时间,我给你的思路是在主函数 while(1)循环里加入按键1的判断而不是用中断,当有按键1按下就条用开始计时函数,这函数要不断循环才能不停的计数,这是按下按键2或者按键3才停止或清0按键2和按键3你就是用中断0和中断1.所以开始键不能用中断函数来判断是否按下按键1,因为中断函数中是不能直接调用另一个中断函数的。你的程序不能归0估计也是这个原因。你全是用中断函数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所以按了开始讲后进入循环式不能按归0讲归0

网友B:
求正确的程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