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1-05):
我买了一个usb to TTL转换器和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板子,按照电路图连好线后为何始终不能下程序,51芯片是好的,是不是冷启动的问题,如何冷启动

网友A:
好像TTL是不能直接下载的,ttl是转成串口,需要51单片机有串口,直接下载的是USB转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TTL是不能直接下载的,ttl是转成串口,需要51单片机有串口,直接下载的是USB转IS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