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4-01-06):
我看许多质料都是测量的对地电压    怎么测量电压差呢    还有怎么根据量程选择分流电阻   大神教一下吧
假如我用减法电路   就会出现对地电压大于电压差的情况    这时候量程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14-05-02):
观注中,看结果!

网友A:
关键是多少位的,10AD位就没啥意思了,12位以上的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