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新人自学)。帮忙看下哪错,万分感谢!

楼主(2014-01-13):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t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0=0x00;
}
while(1)
{
        if(tt==20)
        {
                tt=0;
                num++;
                if(num==16)
                num=0;
                P1=table[num];
        }
}
void extero()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Build target '目标 1'assembling STARTUP.A51...compiling dsk01-1.c...DSK01-1.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DSK01-1.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DSK01-1.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DSK01-1.C(2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目标未创建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t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0=0x00;
}//这个应该去掉
while(1)//明显main主程序没有把你的while子程序包含在内。
{
        if(tt==20)
        {
                tt=0;
                num++;
                if(num==16)
                num=0;
                P1=table[num];
        }
}}//这里添加一个括号。
void extero()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m01谢谢版主的教导。这对我这些新人有莫大的帮助

网友B:
新手中的新手...看不懂.路过..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