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数码管 时钟

楼主(2014-01-26):
不知道为什么 数码管动态显示 最后一位时间特别长 于是动态显示失败
大一学生  求指导  麻烦说明原因  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1=P3^4;
sbit s2=P3^5;
sbit s3=P3^6;
sbit s4=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char miao=0,shi=0,fen=0;
uchar s1num;
char 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uchar cou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
{
        uint k;
        for(k=500;k>0;k--);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char hour1,char hour2,char min1,char min2,char sec1,char sec2)
{
    dula=1;
        P0=table[hour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hour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n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n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ec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ec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

void keyscan()
{
        uint i;
        uint l;
        hour1=shi/10;
        hour2=shi%10;
        min1=fen/10;
        min2=fen%10;
        sec1=miao/10;
        sec2=miao%10;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if(s2!=0)
                                {
                                        delay(5);
                                        while(s2!=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
                                }

                        }

                        if(s1num==2)
                        {
                                if(s3!=0)
                                {
                                        delay(5);
                                        while(s3!=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
                                }

                        }
                }
                        if(s1num==3)
                        {
                            if(s4!=0)
                                {
                                        delay(5);
                                        while(s4!=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
                                }

                        }
                        if(s1num==4)
                        {
                                s1num=0;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sec1=shi%10;
                                                sec2=shi/10;
                                                if(miao==60)
                                                {
                                                        miao=0;
                                                        sec1=sec2=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0xff,0xff);
                                                }

                                        }
                                        if(s1num==2)
                                        {
                                                fen++;
                                                min1=shi%10;
                                                min2=shi/10;
                                                if(fen==60)
                                                {
                                                        fen=0;
                                                        min1=min2=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0xff,0xff,sec1,sec2);
                                                }

                                        }
                                        if(s1num==3)
                                        {
                                                shi++;
                                                hour1=shi%10;
                                                hour2=shi/10;
                                                if(shi==24)
                                                {
                                                        hour1=hour2=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0xff,0xff,min1,min2,sec1,sec2);
                                                }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0xff,0xff);
                                                }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hour1,hour2,0xff,0xff,sec1,sec2);
                                                }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for(i=0;i<500;i++)
                                                {
                                                        for(l=110;l>0;l--);
                                                        display(0xff,0xff,min1,min2,sec1,sec2);
                                                }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
}

网友A:
程序太长了 ,没有将问题定位到关键点,所以我们很难去读你的程序
我这里有个闹钟实物和程序

网友B(2015-05-19):
我调试了一下,数码管一直从左到右扫描,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