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Node x1_vcc not found whilst binding pin v+ of u1_adc#0000!错误

楼主(2014-02-06):
为什么仿真总通不过,总是报Node x1_vcc not found whilst binding pin v+ of u1_adc#0000!两错误?VCC改了VDD也一样,求指点

楼主:
有知道的没?

楼主:
现在只剩复位电路和P2.0,P2.1,P2.2上接按钮,其余外围电路删除后,可以通过仿真了

楼主:
就是按钮和P2.0,P2.1,P2.2之间不能放电阻,放了电阻后不管按钮状态如何,P2口都为高电平状态,为何?

网友A:
这样加个接地 试试

楼主:
现在这样可以了,晶振和继电器设为不进行仿真就可以仿真了,原因有等解答,新手自学单片机真不容易啊!这个中继的电源不知道要怎么另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个接地 试试

谢谢回复!要是直接接地就不受控了,那几个是输入脚,本想用继电器的,搞不来,现直接改为按钮了,见下图,仿真器中其它器件要用电源的话不知怎么搞了,一用就报错,不用就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