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电动车充电定时器介绍

楼主:
以上是外置式定时器图片
  为防止电池过充导致电池提早失效,一般情况下,电动车的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0小时,大容量电池也一般不能超过12小时,本人自制的电动车充电定时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该定时器采用AT89C2051单片机作控制芯片,LED数码管作时间显示。经过多次实验,现已组装成成品,并安装在固定电源插座上为自己所使用。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从1分钟到720分钟(即12小时),60分钟内可以一分一分地微调,大于60分钟的时间,只能十分十分地粗调。设置两个调时用的轻触开关,一个上调,一个下调。开机后默认是600分钟。
      使用步骤如下:开机后,LED显示600(即10小时),此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时间或不用调整。时过30秒,机器发出三声半秒钟久的“滴滴” 声,220V电源接通,定时器开始工作。开始计时后,LED出现闪亮状态,并且每过一分钟显示会自动减一,直至0。计时结束后,机器会自动判断您刚才设置的定时是否在2小时之内,如果是,则会再次响起三声“滴滴”声表示结束;如果否,则不会出现提醒声。
       注意:1、每开机一次只能使用一次定时,当定时结束后便不能调时,只能断电后再开机进行第二次使用。2、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可以随机修改定时的时间。
       该定时器结构简单,使用极其方便。但安装在墙壁上的固定插座,需要二个底盒:一个带开关和插座,一个空盒,用来安装控制板及供电用的变压器。

网友A(2015-01-07):
没看到程序呀?

网友B(2015-03-14):
能把程序和PCB制版图发上就好了

网友C(2015-05-05):
楼主这家伙太懒,什么都没留下

网友D:
是哪位朋友把我的产品放在这里了?谢谢了!

网友E(2015-07-11):
引用 网友D:
是哪位朋友把我的产品放在这里了?谢谢了!

发个程序

网友F:
要能共享资料就好了

网友G(2016-01-23):
希望分享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