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故障请分析

楼主(2014-02-13):
烧写程序的时候老是出现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而且电脑还显示不可识别的USB,资源管理利器里也没有COM口,我的两块板子烧程序的时候都这样,怎么回事啊,麻烦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A:
用什么和单片机连接的?usb虚拟端口号对吗?

网友A:
串口端口号不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查看。右键单击“我的电脑”、设备管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虚拟的串口号,和烧写程序界面上的一致即可。

楼主:
嗯啊,谢谢噢。我用U转串。可能usb线坏了,我换了一个下载器,虽然要外接杜邦线,但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B:
最近也遇到此类问题,计算机上找不到端口。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14-03-27):
我的也是USB转串口,win7 64位,把stc12c5a60s2烧一次,接下来就再烧不进了,求解,大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