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的程序

楼主:
麻烦请教各位直流电机转动的程序

网友A(2014-02-24):
直流电机只要通电就会转 如果要调速的话 可以接在uln2003芯片的排针上面 用pwm调光的程序即可驱动直流电机以不同的速度运转

网友B(2016-06-13):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只要通电就会转 如果要调速的话 可以接在uln2003芯片的排针上面 用pwm调光的程序即可驱动直流电机 ...

请问PWM调光的程序有吗

网友C:
PWM调光与调速差不多。

PWM调光与调速差不多。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2016-11-26):
引用 网友C:
PWM调光与调速差不多。

请问一下,对于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反馈让它转过特定的角度也和这个类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对于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反馈让它转过特定的角度也和这个类似吗?

对的。把反馈信号与转过的角度编成一一对应的表格,单片机模拟控制,查表执行就可。

网友E(2018-07-30):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P1^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moto=0;                        //关闭电机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moto=1;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moto=0;                        //关闭电机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