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整合这两个程序,本人初学者,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4-02-19):
我想要实现蜂鸣器和点阵的同时工作,蜂鸣器工作,点阵显示字,每一个分开运行都没问题,但我想让他们同时工作,我觉得应该是中断冲突,大神们给点指点吧。。不胜感激。。。
蜂鸣器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IO=P1^5;
uchar m,n;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music[][2]={{0,4},
{14,2},{14,2},{16,8},{14,8},{19,8},{18,8},{0,8},{14,4},{14,4},{16,8},{14,8},{21,8},{19,8},{0,8},{14,4},{14,4},{26,8},{23,8},{19,8},{18,8},{29,10},{24,4},{24,4},{23,8},{19,8},{21,8},{23,8},
{0xFF,0xFF}};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beepIO=!beepIO;
TH0=T[m][0]; TL0=T[m][1];
}

void main()
{
uchar i=0;
TMOD=0x01;  EA=1; ET0=1;
while(1)
      {
        m=music[0];n=music[1];
           if(m==0x00)
             {TR0=0;delay(n);i++;}
           else if(m==0xFF)
             {TR0=0;delay(30);i=0;}
           else if(m==music[i+1][0])
             {TR0=1;delay(n);TR0=0;pause();i++;}
           else
             {TR0=1;delay(n);i++;}
      }
}

楼主:
这个是点阵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74hc595.h"
/********************************定义变量和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_Tab[9][8] = {
{0x0C,0x06,0xCC,0x80,0x80,0xCC,0x06,0x0C}, //字模取模方式 阴码 逆向 逐列式
{0x92,0x92,0xFE,0x00,0xFE,0x92,0x92,0xFE},/*"0",0*/

{0x10,0x90,0x7E,0x12,0x9A,0xFE,0x10,0x10},/*"未命名文件",0*/

{0x08,0x84,0x86,0x94,0xFF,0x94,0x84,0x80},/*"1",1*/

{0x00,0x00,0xFE,0x92,0x92,0xFE,0x00,0x00},/*"2",2*/

{0x38,0xFE,0x90,0xD4,0x7F,0x54,0xDC,0x90},/*"3",3*/

{0x00,0x4C,0x2A,0x89,0xFC,0x08,0x28,0x40},/*"4",4*/

};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cnta;
unsigned char cntb;
/******************************************************************************/
/* 函数名称  : Timer0                                                         */
/* 函数描述  : T0中断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6 - 1200) / 256;
    TL0 = (65536 - 1200) % 256;
        Ser_IN(table[cnta]);                 //8X8点阵列扫描
        Ser_IN(Digit_Tab[cntb][cnta]);       //8X8点阵行送扫描数据
        Par_OUT();                           //74HC595输出显示
    cnta++;
    if(cnta == 8)
    {
        cnta = 0;
    }
    count++;
    if(count == 1200)
    {
        count = 0;
        cntb++;
        if(cntb == 7)
        {
            cntb = 0;
        }
    }
}
/******************************************************************************/
/* 函数名称  : main                                                           */
/* 函数描述  : 主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 / 256;
    TL0 = (65536-1000) % 256;
    TR0 = 1;
    ET0 = 1;
    EA=1;
    while(1)
    {
        ;
    }
}

网友A:
蜂鸣器采用定时器中断(输出口翻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