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遥控器

楼主(2014-02-22):
我不知道红外遥控器是如何工作的,无线电遥控一般分为 (天线 射频芯片 编码芯片)(接收天线,基带芯片,解码芯片)
数字电路,或单片机产生的二进制码经过编码芯片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经过射频芯片处理[加载到载波上]放大,从天线发射出去;接收部分,接收天线接收到的模拟信号后经放大和基带处理[从载波上得到需要的模拟信号]送到解码芯片还原成二进制信号,并去除附加码送给应用部分。
遥控器的键盘是一个数字电路,能产生“键位码”用于识别是那个健被按下,编码芯片会根据设定添加附加码,用于识别不同的遥控器。复杂的遥控器健位码会被单片机(或其他电路)转换转换成指令码代替键位码,并附加附加码,就是要经过一次码变换,不是直接把键位码当指令码用。
不同的遥控器使用相同的芯片,如果芯片没有让遥控器厂家写入识别码的功能的话,芯片本身决定了附加码,但键位码和遥控器厂家的键盘设计有关,因此这样的遥控器互相也是不能通用的,会产生串键的问题。
当然有些芯片,能让遥控器厂家写入一定长度的二进制数,这个数字和芯片产生的一个二进制数共同构成附加码,这样的遥控器就算芯片一样也不能互相替换了。
而万能遥控器是属于会进行一次键位到指令码的转换的遥控器,针对不同的被控制对象,键位码到指令码的转换不一样,因此一个遥控器能控制多种电器。(当然附加码也会进行调整)
当然二进制信号调制成模拟信号的方式也会有不同,载波的频率也会有不同,这样也导致遥控器也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