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cannot load driver 'C:\keil\c51\bin\sic8051f.dll'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2-22):
Error:cannot load driver 'C:\keil\c51\bin\sic8051f.dll'的解决办法
在使用Keil UV4做C8051F单片机开发的时候,如果驱动安装不当,会出现如下两种错误:
1 Error: 'C:\Keil\C51\BIN\SiC8051F.dll' not found
2 Error:cannot load driver 'C:\keil\c51\bin\sic8051f.dll'
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C:\Keil\UV3”目录下面,没有USBHID.dll这个动态链接库。
在其他人那里,或者可以进行Use后面Setting的keil中拷贝该文件到UV3目录下,即可解决该问题。

出现这两个错误是因为C8051F的仿真下载器U-EC5/6的USB接口是工作在USB HID模式的,在此模式下工作就必须要有USBHID.dll的支持,而驱动安装的时候只在UV3的安装目录添加了USBHID.dll,而没有在UV4的安装目录下添加这个文件,所以解决的办法是:
将C:\Keil\UV3文件加下的两个文件USBHID.dll、uv3.cdb拷贝到C:\Keil\UV4下,
或者安装最新的驱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出现如下错误,一种情况是因,器件没有上电,无反应,没法连接。
Target failed to respond. System is being disconnect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网友A:
搞定就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