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F系列单片机调节内部IRC时钟到40Mhz

楼主(2014-02-22):
最近做项目使用到了STC最新款的单片机IAP15F2K61S2,因为其有内部IRC时钟所以说不需要外接晶振。而通过新版本的STC-ISP下载软件就是可以实现对于内部IRC时钟频率的调节。
STC官方手册之上声称内部IRC时钟最高频率为35Mhz,但是实际使用STC-ISP软件发现可选的最大时钟速度为33.1776Mhz,如下图。

后来在网上听一位网友说可以把IAP15F2K61S2频率调节到36Mhz,于是仔细观察了该软件。发现原来其选择框是可以支持用户修改输入的。也怪我当时没有注意提示。如下图。

提示之中说明可以输入的频率范围为4Mhz到40Mhz,但是实际实验的时候发现设置频率一旦超过33.1776Mhz(也就是软件上可供选择的最大频率)IAP15F2K61S2就会工作不稳定。
另外输入频率一旦超过了36Mhz就是会经常出现下载时候频率调节错误的情况。如下图。

这可能是因为上一次调节频率大小和本次调节频率大小差值过大引起的。所以解决方法可以是通过不断下载选择更高的频率直到满足要求,但是这样做太过于尴尬。在实际设置IAP15F2K61S2的时候还是不建议使用超过33.1776Mhz的内部IRC时钟。

网友A(2016-04-20):
IRC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