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程序不能实现???

楼主(2014-02-22):
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吗?我的程序在理论没错误啊!怎么实现不了它的功能???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I2C_driver.h"

#define  AT24C02 0xa0  //AT24C02 地址

sbit    LS138A=P2^2;          //译码器端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K1 = P1^0;         //保存
sbit    K2 = P1^1;         //读取
sbit    K3 = P1^2;         //+数据
sbit    K4 = P1^3;   //-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char Count1;
unsigned long D[17], LedOut[4];
unsigned int idata USEC;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CL = P2^1;
sbit SDA = P2^0;

bit ack;         //应答;1发送正常

/*                    4us延时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I2C启动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_nop_();
        SCL = 1;          //在SCL高电平的期间,SDA高到低
        delay();
        _nop_();
        SDA = 0;
        delay();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_();
    _nop_();
}

  /*               I2C终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_nop_();
        SCL = 1;          //在SCL高电平的期间,SDA高到低
        delay();
        SDA = 1;
        delay();
        SCL = 0;
        _nop_();
}

/*          i2C   应答函数                    */
void I2C_ack(bit a)
{
        if(a == 0) SDA = 0;
        else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CL = 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

/*               I2C写一字节数据                  */
void I2C_writebyte(uchar datum)
{
         uchar i;
         for(i=0; i<8; i++)
         {
                if(i<<datum&0x80)  SDA = 1;
                else SDA = 0;
                _nop_();
                SCL = 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
                SCL = 0;
         }                                                 //一帧的数据传输完毕,开始应答
        SDA = 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
        SCL = 1;
        delay();
        if(SDA ==1)        ack = 0;          //fei应答
        else ack = 1;
        SCL = 0;
        delay();
}

/*               I2C读一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adbyte()
{
         uchar datum, i;
         datum = 0;
         SDA = 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0; i<8; i++)
         {
                 SCL = 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
                SCL = 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
                datum <<= 1;
                if(SDA == 1)
                        datum |= 0x01;
                _nop_();
                _nop_();
         }
        SCL = 0;
        delay();

        return datum;
}

/*    I2C写入多个字节的数据    */
bit I2Cwritenbyte(uchar SLA, uchar SUBA, uchar *datum, uchar n)
{
        uchar i;
        I2C_Start();
        I2C_writebyte(SLA);
        if(ack == 0)   return 0;

        I2C_writebyte(SUBA);
        if(ack == 0)   return 0;

        for(i=0; i<n; i++)
        {
                I2C_writebyte(*datum);
                if(ack == 0)   return 0;         //程序员自己设定是否继续
                datum++;
        }
        I2C_Stop();

        return 1;
}

/*    I2C读入多个字节的数据    */
bit I2Creadnbyte(uchar SLA, uchar SUBA, uchar *datum, uchar n)
{
        uchar i;

        I2C_Start();
        I2C_write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I2C_write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I2C_Start();                                          /*重新启动总线*/
        I2C_writebyte(SLA+1);           //发送器件写地址
        if(ack == 0)   return 0;

        for(i=0; i<n-1; i++)
        {
                *datum = I2C_readbyte();
                I2C_ack(0);
                datum++;
        }
        *datum = I2C_readbyte();
        I2C_ack(1);                   /*发送非应位*/
    I2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

void system_init()
{
        TMOD|= 0x11;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TR1  = 1;
    IE =0x8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display(uchar count)
{
        uchar LedNumVal,i;
         /********以下将2402中保存的数据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LedNumVal=count;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0/100];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0/10]|0x80;
      LedOut[3]=Disp_Tab[LedNumVal%10];

          for(i=0; i<4; i++)
          {

            P0 =  LedOut[i];

                switch(i)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
                Delay(10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Dat[8];

   system_init();

   while(1)
   {
                 //========================IIC 读取
        if(K2 == 0)           //第二个按钮读取数据
        {
           I2Creadnbyte(AT24C02, 0 , &pDat[0], 8);
          for (i=0; i<4; i++)
          {
                D[14+i]=pDat[i*2+0]+pDat[i*2+1]*0x100;
                Count1 = D[14];
           }
         }

           //========================IIC 保存
           if(K1 == 0)    //第一个按钮保存数据
           {
              D[14]= Count1;
                 for (i=0; i<4; i++)
             {
                   pDat[i*2+0]=D[14+i];                  //D[14]是长字节的无符号型的数据
                   pDat[i*2+1]=D[14+i]>>8;           //pDat[]是8位的数据,所以要进行转换防止数据丢失
                 }
             I2Cwritenbyte(AT24C02, 0 , &pDat[0], 8);
                  D[14] = 0;
       }
           display(Count1);
   }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e; //12M
         TL1 = 0x33;

   if(USEC++==200)
   {        USEC=0;

    if (!K3) Count1++;     //改变数据
    if (!K4&Count1!=0) Count1--;
    }
}

网友A(2014-09-18):
对于I2C的EEPROM器件,D7-D4是1010  后面D3-D1是地址    最后一位是R/W

网友A:
额  地址你搞错了  写是0xa0,读是0xa1。  R/W位有区别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