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一个 51单片机管脚短路问题

楼主(2014-02-25):
我想要将51单片机的P1.0和P1.1用一个开关链接 如果P1.0和P1.1之间开关闭合 那么P3.0的LED灯点亮。P1.1和P1.2之间也用一个开关链接 如果P1.1和P1.2之间的开关闭合 那么P3.1LED灯点亮 如果这两个开关都没闭合的时候P2.0的LED灯亮。 C语言的程序代码应该怎么来写 没写个单片机两个管脚短路的程序 希望大神们帮我写下 来我参考下 谢谢了。

楼主:
在论坛里面好像没找到类似 单片机管脚短路的列子  希望大神们帮忙看看  或者有相关的列子参考下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p1.0送1 p1.1送0 然后检测 p1.0的状态 如果是0表示已经短路了

楼主:
可以把你说的写成C语言代码 我学习下吗 没弄明白怎么写出来 谢谢

楼主:
P1.0与P1.1想明白了  现在到了P1.1和P1.2了 此时P1.1同时连接两个开关 怎么来判断 什么时候P1.1短路 什么时候是开路呢

网友B:
如果你能弄明白单片机行列式按键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
你说的是键盘局限阵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