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的虚拟串口和实际的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2-26):
USB转的虚拟串口和实际的串口有什么区别?USB转的虚拟串口能不能和台式机上的串口直接相连进行通信?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基本上没有区别,和电脑本身的窗口是一样的。不过USB转的串口有时候不稳定需要重新插拔一次USB接口就可以解决。

网友B:
usb转9针串口正反向都可以。(USB-9针,9针-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没有区别,和电脑本身的窗口是一样的。不过USB转的串口有时候不稳定需要重新插拔一次USB接口就可以解 ...

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懂了。我调查了一下,淘宝中卖的USB转串口有好多类,不带串口头的都是TTL电平的。带串口头的有三类:(1)工业级别的(211芯片)(2)三线制的(3)虚拟232电平的,用一个三极管和几个二极管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