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 12864 简易计算器

楼主(2014-02-26):
终于写计算器了,其实计算器老早就写好了的,只是那会一直在忙考试还有实验室项目,所以没能空出时间来写博客。现在寒假在家,终于可以静心的学点东西了。

下面就先写点自己写这个程序的过程。其实这是个单片机课的期末课题,但是没有几个能写的好的。计算器其实要考虑周全也是很复杂的,。但我们只要求做简易计算器,所以我的计算器只有整数加减乘除,带负数功能。经过检验,实用性还是可以的。

这个程序的整体思路很简单,主要是一些细节的处理。
思路是,先矩阵键盘扫描,监测运算符号按下,存储两个运算数,计算结果,整个过程的实时显示。
先是矩阵键盘扫描,我以前一直用的郭天祥教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好理解,但是缺点是代码太长了,于是我上网去找一种简单的矩阵键盘扫描。(相比于埋头苦想,有时候去网上找方法也是不错的)
void keyscan()
{
uchar h,l;
if(keypress())
{

P3=0X0F;
_nop_();
h=P3;
h&=0X0F;//读取按键所在‘行’

P3=0XF0;
_nop_();
_nop_();
l=P3;
l&=0XF0;//读取按键所在‘列’
key=h+l;//最后相加作为SWITCH CASE的选择
//这种扫描过程很清楚明了是吧
  switch(key)
{
       case 0xEE:key=1;Input='1';break;// 1
   case 0xDE:key=4;Input='4';break;// 4
   case 0xBE:key=7;Input='7';break;// 7
   case 0x7E:key=0;Input='0';break; /// 0
   case 0xED:key=2;Input='2';break;// 2
   case 0xDD:key=5;Input='5';break;// 5
   case 0xBD:key=8;Input='8';break; // 8
   case 0x7D:key=16;i--;break; // = 16
   case 0xEB:key=3;Input='3';break; // 3
   case 0xDB:key=6;Input='6';break; // 6
   case 0xBB:key=9;Input='9';break; // 9
   case 0x7B: clear();break; // c 17
   case 0xE7:key=18;Input='+';n=i;break; // + 18
   case 0xD7:key=19;Input='-';n=i;break;// - 19
   case 0xB7:key=20;Input='*';n=i;break; // * 20
   case 0x77:key=21;Input='/';n=i;break; // /   21
   default:key=22;
}
i++;
while(keypress());
}
}
我的keyscan()函数就出来了。。。
把每次按键的数存入数组,然后一直显示数组成员就可以达到实时显示输入数字的效果了。
void jisuan(int n,int l,uchar yusuan)
{
int a=0,b=0,c=0,result;
uchar x;
for(x=0;x
{
a+=(Input[x]-'0')*pow(10,n-x-1);
}
for(x=n+1;x
{
b+=(Input[x]-'0')*pow(10,l-x-1);
}
// write_num(0,1,a);
// write_num(0,2,b);
switch(yusuan)
{

   case '+':result=a+b;write_num(0,1,result); break; // + 18
   case '-':result=a-b;write_num(0,1,result);break;// - 19
   case '*':result=a*b;write_num(0,1,result);break; // * 20
   case '/':result=a/b;write_num(0,1,result);break; // /   21
}
}
这个就是计算函数了,里面的
a+=(Input[x]-'0')*pow(10,n-x-1);
b+=(Input[x]-'0')*pow(10,l-x-1);
这是用来计算输入数值的,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最后是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 write_string(0,3,"check ok");
while(1)
{
keyscan();
write_string(0,0,Input);
if(key==16)
{
l=i;
if(n>0&&n!=i-1)
{
switch(Input[n])
{
   case '+':jisuan(n,l,'+'); break; // + 18
   case '-':jisuan(n,l,'-');break;// - 19
   case '*':jisuan(n,l,'*');break; // * 20
   case '/':jisuan(n,l,'/');break; // /   21
}
}
else
{
write_string(0,1,"ERROR");
}
}
delayms(1);
}
while(1);
}

简易计算器的51程序就此结束了

网友A(2014-12-04):
大神啊!原理图呢?

网友B(2016-04-17):
没有仿真吗?

网友C:
没仿真吗

网友D(2016-06-21):
可否看一下完整的程序?

网友D:
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下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E(2018-03-22):
大神还是没看懂,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