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51开发板哪种好吗?我教你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开发板

楼主(2014-02-26):
你知道51开发板哪种好吗?在某宝上开发板太多,让人眼花缭乱,随便选一块学习效果将大打折扣。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水平去到哪里?如果你是刚学电子,连万用表也不会看,那么学习单片机就会十分吃力,甚至事倍功半。学单片机你一定要懂一点电子,比如万用表要会用,烙铁焊接功夫要过关,电阻电容三极管都要懂得工作原理及如何测量好坏。大家一定要过了这一关。

现在假设你有上面说的电子基础,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选开发板了。51的资料最多,相对其他单片机容易,这篇文章就以51的开发板为例。以下是板上必须要有的基本配置
1、有8个LED灯

初学者接触单片机的第一个程序通常是点亮LED,而且单片机编程也不像电脑可以输出“HELLO WORLD”,所以LED就是必须要有的基本配置。

2、有按键

有没有独立按键不重要,一定要有4*4矩阵按键,因为可以在程序中改动一下让矩阵键盘变成独立按键。按键是人机交换的接口,经常用到,必须要配置

3、有数码管

数码管动态扫描技术,一定要会。以后做各种实验都要用到数码管,比如温度、电压、时钟等等。而我个人在调试程序的时候还喜欢把变量数据发到数码管上帮助观察

4、蜂鸣器和继电器

这两个的驱动方式是一样的,都是用三极管驱动,只要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5、ISP下载接口

标准ISP下载接口是一个10针的插头,可以给AT89Sxx系列下载程序

6、可拔插式晶振

7、程序下载用USB接口

现在的电脑已经没有串口了,所以选择这种用USB口下载程序成了必然的选择,最好还是USB供电的,更方便。一条线就可以连接学习,不用再配外置电源

8、带有1602、12864液晶接口

9、单片机所有IO口用排针引出

IO口不引出来的只能叫实验板,不能用来开发。你也希望买一块板回来以后可以做项目吧?

以上是必带配置,其他的配置比如24C02、DS1302、红外接收头、18B20等等,这些可以有,在入门后提高的时候会用到。如果没有也不要紧,入门后就有能力动手做了。

网友A(2018-01-09):
跟我想的差不多,先从单片机做起,了解GPIO、定时器啥的,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然后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shell语法等,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初期买2410足够),学驱动开发啥的,建议去华清星创客superedu.com.cn学习。学完了以后,做几个驱动,就可以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