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JTAG、ULINK及ST-LINK

楼主(2014-02-27):
主要介绍下JLINKJTAG区别
      调试ARM,要遵循ARM的调试接口协议,JTAG就是其中的一种。当仿真时,IAR、KEIL、ADS等都有一个公共的调试接口,RDI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我们如何完成RDI-->ARM调试协议(JTAG)的转换呢? 有以下两种做法
1在电脑上写一个服务程序,把IAR、KEIL和ADS中的RDI命令解析成相关的JTAG协议,然后通过一个物理转换接口(注意,这个转换只是电气物理层上的转换,就像RS232那样的作用)发送你的的目标板。 H-JTAG就是这样的。 H-JTAG的硬件就仅是一个物理电平的转换接口,所以很简单。而电脑中装的H-JTAG软件就是前面说到的服务程序,负责协议转换的。
2做一个板,用此板直接接收来自IAR、KEIL和ADS等软件的调试命令,由此板做RDI->JTAG协议的转换。然后与目标板通信,这就是JLINK的工作原理。
      由上可以看出 H-JTAG由于是软件作协议转换的,所以速度较慢,但是硬件简单。而第二种方法的JLINK一般带一个强劲的CPU,作硬件协议转换,所以硬件复杂,但速度快。所以,JTAG就是一种arm调试协议,而JLINK只是实现由开发平台RDI接口到JTAG协议的转换。我们使用一般的JTAG调试程序需要使用并口,而现在使用笔记本(没有并口)开发也很多,所以直接使用H-JTAG软件来将RDI转成JTAG协议的方式就做不到了,这时使用使用USB接口的JLINK仿真器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ULINKST-LINK介绍
      ULINKKEIL公司研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开发环境ULINK2是ARM公司最新推出的配套RealView MDK使用的仿真器,是ULink仿真器(由KEIL公司开发)的升级版本。ULINK2不仅具有ULINK仿真器的所有功能,还增加了串行调试(SWD)支持,返回时钟支持和实时代理等功能。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2,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和OCDS)、Flash编程。
      ST-LINK /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其主要功能有:
(1)编程功能:可烧写FLASH ROM、EEPROM、AFR等。
(2)仿真功能: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各种调试方法,可查看IO状态,变量数据等等。
(3)仿真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仿真调试,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反应速度快!
(4)编程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SWIM / JTAG / SWD下载,下载速度快!
简述LINKJTAGULINKST-LINK区别
由于JLINK使用硬件完成RDI到JTAG协议的转换,所以JLINK的功能要比JTAG强大。因为JTAG用的是并行口,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不方便,而且功能也不如JLINK。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
ULINK2的下载速度和调试速度确实没有JLINK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