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智能手机当遥控器控制电视空调等

楼主:
#
       很多小伙伴家里电视机或者空调的遥控器丢了,不好找相应的遥控器;或者使用的时候一大把遥控器,看着就烦;还有就是在公共场合放映的电视节目不好看,想换个台看,该肿么办捏。DIY一个手机遥控器吧,制作相当简单,花不了1块钱。
    准备材料:安卓或者IOS手机、PAD一部 ,940nm波长的红外线LED一个(实在没有就拆个旧遥控器吧),3.5mm耳机插头一个。

就是这三个货,LED的波长最好是在940nm附近的,网上有很多卖的,如果觉得邮费伤不起,可以拆个旧遥控器是一样的。

之后就是连接了,焊接上就行,按照这个图来接,随意画的,看懂就行哈

成品是这样子的

下一步,下载 遥控精灵APP,
右下角那个

添加一个遥控器配置文件

然后,把做的红外线发射头插上,直到上面出现绿色的条条。不行就多试几次。该软件需要录音权限,别忘了给予权限。

按一下空调开机键试试,用另一个手机摄像头对着红外发射头会看到有微弱的红光(有部分手机是不能看到的,这跟摄像头加的红外滤光片有关)

对着空调试一下 OK了。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你接线接反了,接反了也没事,在设置里面选择 音频翻转。如果还不通的话,可以试试其他设置选项。发射距离跟手机耳机插孔的输出有关,我的手机推力一般,用的时候必须得对准空调才行。

最后上一段视频,控制我家空调。可能遥控的配置文件有点问题,有几个键没反应。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公共场所的电视不好看啦~

网友A(2017-07-17):
楼主试过遥控智能电视吗?谢谢

网友B(2016-01-11):
不是所以手机都支持啊

网友C(2015-11-24):
实用,真滴好

网友D(2015-05-29):
现在有的手机自带红外

网友E:
必须给赞   改天试试电视

网友F(2015-01-21):
不太可能,红外要载频发射,要不很近的

网友G(2014-11-20):
很有創意!!!

网友H:
有创意,这个一定要试试

网友I:
首先要顶一下!!实用!!

网友J(2014-09-17):
真的可以用么

网友K:
真的可以用么!

网友L(2014-07-03):
太好用了

网友M:
转一下。。。但是不知道有的智能机器是否需要解码才可以控制啊。。。

网友M:
稀奇。最后是会写APP。那就牛B 了。

网友N(2014-03-04):
下载了几个安装包都出问题,安装时提示解析包出错,怎么回事。

网友O:
呵呵,改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