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_51单片机的i/o口

楼主(2014-03-01):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口
P0:
位地址范围:80H—87H

作为通用IO口i使用的情况: 此时的控制端应该是0,多路开关与非Q端相连的。
输出口:
内部总线1信号在写入信号的控制下被锁存在Q端与非Q端,经过多路开关与T2口连在一起,T2是阻塞状态的。非Q是信号为0.那么T1口呢?由于控制信号是为0,经过与门,T1也是出于阻塞状态。如果想要输出引脚上有一个1信号,那么就要在电路外部加上一个上拉电阻。,这样的话,漏极开路才能作为输出口。
输入口:
要求内部总线输出一个信号,使得T2是出于截止状态。因为当T2是处于接通状态的,它的元级的低电位很快就要加到p0_x引脚上面,这时候引脚被控制在)0 上面,无法输出1信号,数据无法输入进来。要做到T2被截止,只要用输出信号让内部总线送出一个1信号,非Q端是为0,从而达到T2的截止状态。
作为地址/数据总线使用:控制端是为1。
      控制端是为1时,打开了与门,并且使得多路开关与反相器的输出端相连。作为地址/数据线使用时只有一个0或者1状态。当这个状态为0的时候,经过反相器编程1,多路开关与T2联通。T2的元级电压与接地0信号很快就加上p0_x输出引脚上。当控制端的状态是为1的时候,经过与门,T1联通。T1的漏极接电源Vcc, Vcc起到一个上拉电阻的作用控制p0_x口输出1电平。

P1口:位地址是90H-97H 是带有上拉电阻的8位准双向口。

输出口:已经能对外提供推拉电流负载,外电路无需在接上拉电阻。
输入口:应先向其锁存器输入1电平,使输出驱动电路的FET(单极型晶体管也称场效应管)截止。
输出口的时候:内部电路输出0或者1,因为有内部的上拉电阻,都能到达输出端。
输入口: 内部总线为1非Q就是0,断开场效应开关,达到输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