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导致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14-03-01):
昨天在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画图时,电脑总是莫名奇妙的重启,蓝屏。一开始怀疑是显卡驱动或者显卡的事,我用测试软件测试显卡,显卡正常,最后重装系统,重装显卡驱动,重试。没试两下电脑死机蓝屏,我勒个去,崩溃啦!!!我换软件,换版本,照死不误。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电脑还没好转,没办法网上报修吧(lenovo 的机器)。

   今天早上百度了一下,看到一篇文章如此解决,便试了一下。方法如下
运行dxp ,然后点击DXP--preferences设置--PCB Editor--Display,将use directx if possible前面的钩去掉,保存就行了
   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失去了3d效果,看着不是很舒服,但是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该方法我刚测试过,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A(2014-09-11):
是不是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