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禁用或开启总中断

楼主(2014-03-02):
      STM32在使用时有时需要禁用全局中断,比如MCU在升级过程中需禁用外部中断,防止升级过程中外部中断触发导致升级失败。

ARM MDK中提供了如下两个接口来禁用和开启总中断:
__disable_irq();   // 关闭总中断
__enable_irq();    // 开启总中断        但测试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关闭总中断后,如果有中断触发,虽然此时不会引发中断,但在调用__enable_irq()开启总中断后,MCU会立即处理之前触发的中断。这说明__disable_irq()只是禁止CPU去响应中断,没有真正的去屏蔽中断的触发,中断发生后,相应的寄存器会将中断标志置位,在__enable_irq()开启中断后,由于相应的中断标志没有清空,因而还会触发中断。所以要想禁止所有中断,必须对逐个模块的中断进行 Disable操作,由于每个模块中断源有很多,对逐个中断Disable的话比较复杂,较为简单的方法是通过 XXX_ClearITPendingBit()清除中断标志或者直接通过XXX_DeInit()来清除寄存器的状态。这样在 __enable_irq()开启总中断后,MCU就不会响应之前触发的中断了。

网友A(2019-09-04):
不错,学习了。之前对这也有点疑问,不知道是否会丢失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