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调试总结

楼主(2014-03-03):
鉴于本人模块坏了 ,写个总结吧
1。接线方面数据手册很清楚,只是irq控制管脚可以通过读rc522内部中断实现,可空置,rst复位管脚很有用啊,别忘了模块要复位
2。 spi通信 说实话比较坑,鄙人看了2天总算知道spi通信协议以及与rc522跟单片机之间通信是啥规则 说实话挺晕的。尤其是stc的spi模块……寄存器设置跟数据手册讲的不太一样,啥时钟前沿后沿那里高电平空闲那都是自己摸索着设置的。说实话io口模拟 spi的速度还是很不错以及很靠谱的。这里注意那个nss片选,其实液晶屏那里出现过。
3。跟s50卡的通信 rc522的配置以及啥啥函数都是抄的,看懂大部分吧喵。s50卡也就是ic卡还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数据按字节存储在不同区域内,没个区域设定相应密码来控制访问权限……………………我们可以吧隐私存在c卡里,绝对不怕被窃取。先进行选卡,再进行放冲撞其实就是获取序列号,再选卡就是确定要与这张卡联系,然后验证你想访问的区域的密码,然后操作,密码还有更高级的控制做用……我没有尝试。
4。s50卡读出来的东西存在缓冲区,缓冲区是个奇妙的东西,这里不多说了。
到此为止 ic卡可以随意读写,。
以下是吐槽:stc的spi和串口竟然冲突 用起来好麻烦的说,stc性能貌似不稳定,最后的程序竟然唉几乎每次执行结果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决定升级单片机了 1602液晶感觉也不是太靠谱……虽然我相信其实1602还是个好东西。代码写到最后 模块竟然挂了怀疑是crc校验那里出了问题……不过更奇葩的是为什么读的时候不能寻卡而写卡的时候就可以选卡验证密码了呢…………这个程序我自己调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额s50卡还被我整坏了个块区,唉……………………最后吐槽键盘。好不容易焊出来个键盘能用了……模块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另外adc程序中还有地方不明白远离额……困了 睡觉哇安安

网友A(2016-06-03):
        你好,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接有偿指导毕业设计呢?自己看了很多论文和资料,难的看不懂,简单的又感觉在绕圈。。。。。 想实现一个RFID系统,用超高频电子标签,在距离5~10m的时候会被阅读器识别并发送该标签的编号给上位机。现在卡在硬件选择那里了,在淘宝上搜到了UHF电子标签,可是如果要自己做阅读器,已有C51单片机的模块,要怎样选择能识别电子标签的射频模块呢? 打扰你了不好意思,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给我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B(2016-07-19):
供应13.56M非接芯片,兼容CV520,RC522,RC523,FM17520,FM17522.具有绝对成本优势。有意者可加QQ45823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