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读取数据时DRDY脚一直高电平

楼主(2014-03-04):
AD7705硬件使用4.9152MHz晶振,可以正常起振,片选cs脚直接接地,复位脚单片机控制,再排出硬件问题情况下查看是否是软件问题。最终发现是.AD7705在初始化后不能直接进行数据转换,而是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正常转换,本人在使用1ms延时后,进入主程序后,就能正常进行数据转换了。还有根据晶振正确的设置寄存器的 写时钟寄存器 ,在不要求很高的输出更新率的情况下,使用较低的输出更新率可以得到14位到15位的稳定输出码,且在使用大于4MHz晶振小于5MHz晶振时,最好将 写时钟寄存器 设置为00H,可以得到较好的稳定的输出码。

网友A:
谢谢分享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B(2014-06-05):
LZ请问我的是DRDY和DOUT一直都是高电平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