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的单片机闹钟,还不错啊,

楼主: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2014-03-09):
先下来看看,怎么没人下,顺便把楼主的源码贴出来 给大家省51黑电子论坛的黑币啊
  1. //提示:k1k2k3k4分别是:小时。分钟。秒钟的调节功能。定时时间的显示功能。k5k6分别是设定第二时间定为0:01:00,启用或者关闭闹钟,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断码
uchar code pos[]={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微码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jidianqi1=P1^5;
sbit k6=P1^6;
sbit led=P1^7;
uchar k[8]={0,0,16,0,0,16,0,0};      //01234567

uchar code seg0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断码
uchar code pos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微码
uchar k00[8]={0,0,16,0,0,16,0,0};                                                                            //01234567
uchar second;
uchar minite;
uchar hour;
uchar num;
uchar naozhongqiyongFlag;

uchar second00;
uchar minite00;
uchar hour00;
uchar num00;
////////////////////////////////////////////////////////////////////////////////////
void TimeCompate(void)
  {
if(naozhongqiyongFlag)
  {
    if((second00==0)&&(minite00==1)&&(hour00==0))               ///&&(minite00<=2),,,(naozhongqiyongFlag==1)&&,,  led=1
        {
              jidianqi1=0;
             }
         else if((second00==5)&&(minite00==42)&&(hour00==0))
        {
              jidianqi1=1;   naozhongqiyongFlag=~naozhongqiyongFlag;    led=~led;
             }
  }
/*        if(hour00!=0)
       { jidianqi1=1;   naozhongqiyongFlag=0;
           }
         if(hour00==0)
       {
             if(minite00<1)
             { jidianqi1=1;   naozhongqiyongFlag=0;
             }
            else if(minite00>2)
              { jidianqi1=1;   naozhongqiyongFlag=0;
              }
                    else
           {
                  jidianqi1=0;
               }
                }

/*/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5ms(void)
{
  u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

////////////显示程序,这个写法不错啊。//////////////////////////
void disp(uchar m,uchar n)
{
P2=pos[n];                          //查表法 把对应的段码送P2?
P0=seg[m];                           //查表法 把对应的未码送P0口
delay_5ms();
P2=0x00;
}

////////////显示程序,这个写法不错啊。//////222222222222222/////
void disp00(uchar x,uchar y)
{
P2=pos00[y];                          //查表法 把对应的段码送P2?
P0=seg00[x];                           //查表法 把对应的未码送P0口
delay_5ms();
P2=0x0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j;
  uchar p;
  TMOD=0x01;
  // TH0=-50000/256;
  // TL0=-50000%256;
  TR0=1;
  ET0=1;
  EA=1;
  second=0;
  minite=0;
  hour=0;

  second00=7;
  minite00=8;
  hour00=9;

  jidianqi1=1;
  naozhongqiyongFlag=0;
  led=1;

  while(1)
   {

          TimeCompate();
     if(k1==0)
       {
         delay_5ms();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econd=0;
                       while(k1==0);
            }
        }
     if(k2==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2==0)
            {
              minite++;
              if(minite==60)  minite=0;
                          while(k2==0);
            }
        }
     if(k3==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3==0)
            {
              hour++;
              if(hour==24)  hour=0;
              while(k3==0)
                   {for(j=0;j<8;j++)              //扫描显示程序,循环有8次,01234567.
                   disp(k[j],j);               //扫描显示程序
                                            }
            }
        }

        //////////////////////////////////////////////////////////////////////

                 if(k4==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4==0)
            {
              while(k4==0)
                                   {
                    for(p=0;p<8;p++)
                     disp00(k00[p],p);
                                                        TimeCompate();
                                     ;
                 }
            }
        }

    ///////////////////////////////////////////////////////////////////////////////
         if(k5==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5==0)
            {
                          second00=57;
              minite00=0;
              hour00=0;

              while(k5==0)
                                   {
                    for(p=0;p<8;p++)
                     disp00(k00[p],p);
                                     ;
                 }
            }
        }
//////////////////////////////////////////////////////////////////////////////////////
if(k6==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5ms();
          if(k6==0)
            {
             naozhongqiyongFlag=~naozhongqiyongFlag;
                                 led=~led;

              while(k6==0)
                                   {
                  ;
                 }
            }
        }

   ////////////////////////////////////////////////////////////////////////////////////
      for(j=0;j<8;j++)              //扫描显示程序,循环有8次,01234567.
      disp(k[j],j);               //扫描显示程序
  ////////////////////////////////////////////////////////////////////////////////////

      TimeCompate();
  ////////////////////////////////////////////////////////////////////////////////////

   }
}
////////////////*定时器工作方式*/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工作方式*/  using 0   //工作寄存器
{
  num++;

  if(num==20)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k[0]=second%10;     //各位
     k[1]=second/10;         //各十位
     k[3]=minite%10;        //各位
     k[4]=minite/10;      //各十位
     k[6]=hour%10;        //各位
     k[7]=hour/10;        //各十位

    }
  num00++;
  if(num00==20)
    {
      num00=0;
      second00++;
      if(second00==60)
        {
          second00=0;
          minite00++;
          if(minite00==60)
            {
              minite00=0;
              hour00++;
              if(hour00==99)
                {
                  hour00=0;
                }
             }
         }
                             k00[0]=second00%10;         //各位
              k00[1]=second00/10;         //各十位
              k00[3]=minite00%10;         //各位
              k00[4]=minite00/10;         //各十位
              k00[6]=hour00%10;           //各位
              k00[7]=hour00/10;           //各十位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

网友B: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下下来看看吧

网友D:
下来学习,先谢了

网友E(2014-12-17):
学习学习也想作一个

网友F:
我先下载试试看

网友G:
真的假的呀

网友H(2015-02-08):
先下来看看。感谢!

网友H:
M币扣了下载没到

网友I:
先看看什么闹钟

网友J:
是用1302还是单片机定时器?

网友K(2015-10-28):
很想做一个

网友L:
如果用DS1302就好了

网友M:
要是增加1302时钟芯片就更好了。

网友N(2015-12-24):
挺好的,已经下载了·1,

网友O(2016-05-08):
怎么让它响啊  怎么定时啊

网友P:
楼主发个电路图

网友A:
为什么用2个4位的,不能用1个8位的吗

网友Q:
都是大牛啊

网友R(2016-06-08):
真心不错的资料

网友S:
真的没看明白,是这样吧=段码送 P0 口,位码送 P2 口,P1.0~P1.7 调整。

网友T(2016-09-23):
引用 网友A:
先下来看看,怎么没人下,顺便把楼主的源码贴出来 给大家省51黑电子论坛的黑币啊

什么都看不到 说好的PCB文件也看不见

网友U(2016-12-18):
正好需要

网友V: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W:
试试看,感谢分享

网友X(2017-02-24):
引用 网友A:
先下来看看,怎么没人下,顺便把楼主的源码贴出来 给大家省51黑电子论坛的黑币啊

6666666

网友Y:


网友Z:
P0口没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AA(2017-11-10):
下载下来试试看,学习学习

网友AB(2018-06-07):
引用 网友H:
M币扣了下载没到

我的也是

网友AC(2018-08-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D:
楼主,闹钟你大概搞了多久啊,感觉搞不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