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严重变形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07):
用mega16a输出16kpwm ,通过驱动器驱动直流电机(内阻2欧姆,电压12v),输出平均值为零,不接负载波形正常,一接负载出现负波。用信号发生器不会出现此问题。请问什么原因,新手刚学习求多指教。

网友A:
需要在后面加互补三极管把电流放大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 原来是频率问题 原先频率调的太高了 降低后可以了

网友B:
发电路图上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