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啊,各位大人们

楼主(2014-03-0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flag,a,temp;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TR1 = 1;
REN=1;
EA = 1;
ES = 1;
while(1)
{ if(flag==1)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temp=SBUF;
a=SBUF;
flag=1;
if(temp=="55 FF 01 66") P2=0x00;
}

最后一句杂没用啊

网友A(2016-01-05):
f(temp=="55 FF 01 66") P2=0x00;这句有问题,temp是字符型变量与"55 FF 01 66"这个字符串,数据类型不同。不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