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板子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
我是3月6号在家好可以正常连上电脑用PZISP软件烧些程序呢,7号我把它拿到公司用试验仪给电源DC6-12V加了电压试了试 当时用细针点的 发生小电花 回来后板子就连不上电脑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对硬件不太了解。  求教大神!!  我的连线处的芯片是PL2303

原理图(电路图).pdf

网友A(2014-03-08):
USB部分电路损坏了

网友B: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12v?

网友C:
我用万用变量了usb回路中的各个部件都是完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pl2303芯片坏了   如果坏了的话  我怎么测量  求高手指点!!!

网友D:
2303无法通过万用表来检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303无法通过万用表来检测的

大侠  那pl2303芯片我怎么知道它是否损坏?求指点    还有就是如果坏了 这芯片怎么拆下来  指点些技巧 。方便留个QQ    我是新手菜鸟  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请教你。

网友D:
首先是看设备管理器显示的串口设备正常不,如果不正常那肯定是坏了,如果显示是正常的,那只能通过替换芯片,来确定它的好坏,这个芯片不贵大约两块钱,但是引脚太细,新手一般是不容易取下来,并且焊上去的

网友E(2016-12-17):
板子烧了,电源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F:
liuzhaoxin1020翻箱底啦???怎么把2013、14、15的老黄历都翻出来,什么意思?????

网友G:
下载一个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