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求助!

楼主:
串口输出不是我想要的,前几天还好好的,突然就不知咋回事了!!!求高人指导!!!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s=0;

void initUART(void)//串口初始化
{
        TMOD=0x25;//定时器1,工作方式2
        SCON=0x50;//串口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
//        PCON=0;//波特率不倍增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TH1=TL1=0xfd;//自动重装值和初始值
        TR1=1;           //定时器1开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void in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s=SBUF;
        RI=0;
        SBUF=s;
        while(!TI);
        TI=0;
}
在Protuse里运行的,用虚拟串口仿真,电路图如下:

右上角的是虚拟终端,调试用的,右下角的是Protuse里调用串口用的,已用虚拟串口软件创建了COM1,COM2串口
晶振是11.0592的,设置波特率9600,仿真如下:

返回值应该是q的ASCII值,可他不是!
以前还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求指教!!!!

网友A(2014-03-12):
全部用的软件仿真的?工程文件发上来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用的软件仿真的?工程文件发上来我测试下看看

谢谢啦!!!QQ上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