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三个I/O控制多按键

楼主(2014-03-13):
大家好今天跟 单片机爱好者分享一个用单片机的三个输出口 控制 多个按键的方法,可以控制几个按键也可以控制几时个按键;这个根据你需要的情况而定,别的话不多说了,言归正转;这次用的我们普遍用的单片机A图89c51,和TLC549AD芯片,原理就是利用如图:
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sbit latch=P1^0;
sbit latch1=P1^1;
sbit sda=P1^2;
sbit cs=P1^3;
sbit clk=P1^4;
uchar code d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w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number[4] ; //TLC 转换数据储存
uchar temp,num,i;
uint u,p;
void delay(uint t) //延时
{uint a=0;
for(;a
for(p=0;p<10;p++);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for(i=0;i<4;i++)
{
led=0xff;
delay(1);
latch=1;
latch=0;
led=wm;
  delay(1);
  latch1=1;
  latch1=0;
  delay(1);
  led=dm[number[0]];
  delay(1);
  latch=1;
  latch=0;
  delay(1);
led=wm;
  delay(1);
  latch1=1;
  latch1=0;
  delay(1);
}
}
uchar TLC549()   //AD转换
{ cs=1;
cs=0;
delay(1) ;
for(i=0;i<8;i++)
{ temp<<=1;
   clk=1;
  delay(1);
clk=0;
if(sda==1)
temp=temp|0x01;

}
cs=1;
return temp;

}
void converter() //键盘编码识别
{ num=TLC549();
                     //number[0]=num/100;
                      //number[1]=num0/10;
                       //number[2]=num0;
  switch(num)
  {
   case 226 : number[0]=0;break;
   case 208 : number[0]=1;break;
   case 190 : number[0]=2;break;
   case 170 : number[0]=3;break;
   case 146 : number[0]=4;break;
   case 118 : number[0]=5;break;
   case 84 : number[0]=6;break;
   case 46 : number[0]=7;break;
   default:break;
}
}
main()
{
while(1)
{
display();
converter();
dela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