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换芯片pl2303的区别

楼主(2014-03-13):
我的pl2303芯片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求高手指点怎么测试芯片是坏的还是好的

网友A:
如果他能够下载stc单片机就说明那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能够下载stc单片机就说明那是好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什么东西都安装好,把usb插上电脑u口   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B(2016-12-24):
用它下载stc89测2看能否下载

网友B:
重装一下驱动,xp稍微麻烦,我有驱动或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