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上的串口可以往里面烧程序吗?

楼主:
我的板子上的pl232芯片那块无法用了,串口能烧程序吗  我用的是PZISP自动下载软件烧程序    我用串口线连电脑的串口 用串口调试工具  一直是不通的  只有发没有收  首先我确定串口线是好的  我单独把2、3脚短完后  调试通了    插到板子 就是不通    板子也上电了    。各个器件我已经用万用表量过也是好的       求高手指点下  具体怎么联通?

网友A(2014-03-15):
你把TXD接RXD-R,RXD接TXD-R试一试?

网友A:
你也可以不用max232芯片,PL2303的RXD、DTR直接接单片机。也要注意输入接输出,输出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