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接收代码加解码

楼主(2014-03-13):
头文件 stc12c5a.h下载: http://www.51hei.com/mcu/2564.html
头文件 1602.h 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24671-1.html
  ///*redPC838.c文件
* 红外接收数据,中断方式,并通过串口发送
* 晶振:11.0592M*/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Ir_Pin = P3^3;
uint8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extern int keynum=1;
void int1_init(void)
{
IT1 = 1; //下降沿有效
EX1 = 1;
EA = 1;
TMOD = 0x01;
}
/*获取低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80)==0);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 获取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
{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80)==0);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
void PC838()
{ int1_init();
}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unsigned int temp;
char i,j;
temp = Ir_Get_Low();
if ((temp < 7833) || (temp > 8755))  //引导脉冲低电平8500~9500us
return;
temp = Ir_Get_High();
if ((temp < 3686) || (temp > 4608))  //引导脉冲高电平4000~5000us
return;
for (i=0; i<4; i++) //4个字节
{
for (j=0; j<8; j++) //每个字节8位
{
temp = Ir_Get_Low();
if ((temp < 184) || (temp > 737)) //200~800us
return;
temp = Ir_Get_High();
if ((temp < 184) || (temp > 1843)) //200~2000us
return;
Ir_Buf[ i] >>= 1;
if (temp > 1032) //1120us
Ir_Buf[ i] |= 0x80;
}
}
if( Ir_Buf[2]=~ Ir_Buf[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
if(Ir_Buf[2]==0x16)  keynum=0; //a[0]=00h;a[1]=ffh
if(Ir_Buf[2]==0x0c)  keynum=1; //a[0]=00h;a[1]=ffh
if(Ir_Buf[2]==0x18)  keynum=2; //a[0]=00h;a[1]=ffh
if(Ir_Buf[2]==0x5E)  keynum=3;
if(Ir_Buf[2]==0x08)  keynum=4;
if(Ir_Buf[2]==0x1C)  keynum=5;
if(Ir_Buf[2]==0x5A)  keynum=6;
if(Ir_Buf[2]==0x42)  keynum=7;
if(Ir_Buf[2]==0x52)  keynum=8;
if(Ir_Buf[2]==0x4A)  keynum=9;
if(Ir_Buf[2]==0x45)  keynum=10; //ON/OFF
if(Ir_Buf[2]==0x46)  keynum=11; //MODE
if(Ir_Buf[2]==0x47)  keynum=12; //静音
if(Ir_Buf[2]==0x44)  keynum=13; //暂停
if(Ir_Buf[2]==0x40)  keynum=14; //下一曲
if(Ir_Buf[2]==0x43)  keynum=15; //上一曲
if(Ir_Buf[2]==0x07)  keynum=16; //EQ
if(Ir_Buf[2]==0x15)  keynum=17; //VOL-
if(Ir_Buf[2]==0x09)  keynum=18; //VOL+
if(Ir_Buf[2]==0x19)  keynum=19; //RPT
if(Ir_Buf[2]==0x0D)  keynum=20; //U/SD
  //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

}

}
//******************8redPC838.h文件
#ifndef _redPC838_
#define _redPC838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C838();
extern int keynum;
#endif

网友A(2017-07-09):
谢谢了,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