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c和1602.h头文件,完美版的51单片机1602液晶驱动代码送给大家

楼主(2014-03-13):
本文件可以完美驱动1602液晶屏,调用方法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24670-1.html  ,有2个文件1602.c和1602.h头文件(在后面).
1602.c文件
//*****************************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DATA  P0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602()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602(uint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48;j++)
{
}
}
/********************************************************************
* 名称 : bit 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Busy(void)
{
bit busy_flag = 1;
IODATA  = 0xff;
RS = 0;
delay1602();
RW = 1;
delay1602();
E = 1;
//Delay(1);
while(1)
{
busy_flag = (bit)(IODATA  & 0x80);
if(busy_flag == 0)
{
break;
}
}
E = 0;
}
/********************************************************************
* 名称 : w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cmd(uchar del)
{
RS = 0;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del;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w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
Busy();
delay1602();
RS = 1;
delay1602();
RW = 0;
delay1602();
E = 0;
delay1602();
IODATA  = del;
        delay1602();
E = 1;
delay1602();
E = 0;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
wcmd(0x38);
Delay1602(5);
wcmd(0x38);
Delay1602(5);
wcmd(0x38);
wcmd(0x38);
Busy();
wcmd(0x08);
Busy();
wcmd(0x01);
Busy();
wcmd(0x06);
Busy();
wcmd(0x0c);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Busy();
w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
a = 0x80;
}
if(hang == 2)
{
a = 0xc0;
}
a = a + lie - 1;
while(1)
{
Busy();
wcmd(a);
Busy();
lcd1602_write_data(*p);
a++;
p++;
if((*p == '\0')||(a==0x90)||(a==0xd0))
{
break;
}
}
}
//定位光标
void lcd1602_loc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a;
if (x==1) aa=0x80;
if (x==2) aa=0x80+0x40;
Busy();
wcmd(aa+y-1);
Busy();
}
//*****************1602.h文件
#ifndef _1602_
#define _1602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el);
void lcd1602_loc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endif

网友A(2014-09-28):
很不错的东西,正在学习!

网友B:
正想须要!!

网友C:
写的很规范,看着很舒服啊

网友D:
的确很好 ,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时候 ,先收藏一下帖子 到时候直接拿出来用

网友E(2015-12-10):
正好需要它,果断下载啦

网友F(2016-04-04):
1602.h头文件中的: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可以省略不写吗?

明明在1602.c中已经写了一遍了。

网友G(2017-07-05):
编译显示错的?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很棒的东东,非常感谢。

网友I:
很有帮助的资料感谢

网友J(2017-12-01):
大神,怎么调用啊?那个链接里面的帖子没有使用方法啊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很棒的东东非常感谢

网友L(2018-05-13):
没有主函数吗

网友M(2018-07-11):
楼主,延时函数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第二对括号中没有代码(红色的括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602()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602(uint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48;j++)
{
}

}

网友N(2019-01-23):
void lcd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void lcd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这两个函数很有意义!

网友O:
分享一个我在用LCD1602常常用到的函数, 用来将16进制数字0-9,A-F转换为ASCII码的. 个人感觉蛮好用的.
/**********************************************
將十六進制數值0-9, A-F 轉換為ASCII碼.
**********************************************/
unsigned char num2str(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v;
        if(t>=0 && t<=9)
        {
                v = t + 0x30;
        } else if(t>=0x0a && t<=0x0f)
        {
                v = t+0x37;
        }
        return v;
}

网友P:
很好的东东,正在寻找

网友Q(2019-04-12):
给力给力给力

网友R(2019-06-08):
真的很有用,好好学。

网友S:
非常好,使用1602会方便很多。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好东西啊,楼主辛苦了

楼主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V(2019-07-22):
很好,
正在研究怎么使用

网友W(2019-11-22):
为什么我调用了,LCD1602不显示????

网友X(2020-07-08):
lcd1602我搞两天了  代码都背得了  初始化后就是不显示数据  是不是lcd坏了

网友Y(2020-09-16):
是我们初学者的楷模

网友Z:
这个可以有,不过现在1602用的少了。

网友AA(2020-12-12):
太硬核了,就喜欢这样模块化的!!!太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