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解码

楼主:
问题1,网站的接收模块是否 只能接收 pt2262 8脚悬空的信号。
问题2,这4个按钮发送的都是什么样的脉冲呢?如何改变发送的信号 ?比如有8按钮需要控制 如何设计

网友A(2014-03-14):
你说的是51hei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的无线模块吧 据我以前测试 貌似商家提供的c语言程序只能接受八角悬空的信号. 汇编语言的我没测试 也不知道

网友A:
4个按钮发生的一串方波 格式很简单  在附带的资料里面有波形图,如果要想改变输出波形 得拆开遥控器,更换里面的震荡电阻 这样波形就改变了,不过换了电阻改变波形以后,接受程序肯定也就接受不到了. 得重新改写接受程序.

网友B:
上面的说得很对 另外补充一下 6路的电路图:
还有大功率的遥控器 市场上面很多的

网友B: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  网站的接收模块 是不带解码的接受模块 所以理论上可以接受到所有的pt2262发出的信号,只要是315兆赫的信号他会统统的接受,所以你用示波器看波形的时候模块基本上是时时刻刻都有信号的输出,但是需要自己编程提取出你所需要的信号,比起那种2272解码来使用很灵活.

网友C: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
是不是每次按钮都是按照这周期发送的 如图

网友C:
是不是 同时按两个键 会发送不同类型的数据命令。

网友B:
如果同时按下两个键的话,发射出去的数据码部分是不同的,而且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面也有体现,会同时亮两个灯

网友D(2014-07-27):
学习了,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E(2014-09-03):
能给个315m控制单片机多路的程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  网站的接收模块 是不带解码的接受模块 所以理论上可以接受到所有的pt2262发出的信 ...

怎么对PT2262软件解码

网友G(2014-11-02):
谢谢各位老师的奉献。

网友H(2015-11-19):
太感谢了有用

网友I(2017-09-21):
想学无线,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