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8b20程序求助程序通过,仿真4个数码管全亮,请老师给指点,谢谢

楼主(2014-03-14):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define  dm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7;

sbit w0=P2^0;   //数码管4
sbit w1=P2^1;   //数码管3
sbit w2=P2^2;   //数码管2
sbit w3=P2^3;   //数码管1

sbit beep=P1^7;        //蜂鸣器
sbit set=P2^6;        //温度设置
sbit add=P2^4; //温度加
sbit dec=P2^5;        //温度减

int        temp1=0; //显示当前温度和设置温度的标示位为0时显示当前温度
uint h;
uint temp;
uchar r;
uchar high=35,low20;//上下限温度,
uchar sign;
uchar q=0;
uchar tt=0;
uchar scale;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 0x00,0x01,0x01,0x02,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小数段码表
uchar code table_dm[12]={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共阴数码管段码表“0”“1”“2”“3”“4”“5”“6”“7”“8”“9”“不亮”“-”
uchar table_dm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个位带小数点的段码表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读出温度暂存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1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void scan();
  {

    int j;
              for(j=0;j<4;j++);
          {
           switch(j)
           {
                   case 0:dm=table_dm[display[0]];w0=0;delay(50);w0=1;//xiaoshu
                case 1:dm=table_dm[display[1]];w1=0;delay(50);w1=1;//gewei
                case 2:dm=table_dm[display[2]];w2=0;delay(50);w2=1;//shiwei
                case 3:dm=table_dm[display[3]];w3=0;delay(50);w3=1;//baiwei
                                //else{dm=table_dm[b3];w3=0;delay(50);w3=1;}
           }
          }
}
//*******ds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到底
                   DO=0;
                   belay(50);  //550us
                   DQ=1;
                   delay(6);//66us
                   presence=DQ;//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delay(45);//500us
                   presence=DQ;
                   }
                   DQ=1;//拉高电平
                  }
        }

        }
/******ds18b20x写命令函数******/
//向1_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到底
        DQ=0;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val&0x01;//最低处移除
        delay(6);//66us
        val=val/2;//右移一位
  }
        DQ=1;
                delay(1)
}
/*******ds18b20*******读1 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取1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到底
          value>>1;
          DQ=0;_nop_();_nop_;_nop_();_nop_;//4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4us
          if(DQ)value|=0x80;
          delay(6)//66us

        }
        DQ=1;
        return(value);
}
/*******读出温度函数*******/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delay(200);
      write_byte(0xcc);//发命令
          write_byte(0x44);//发转换命令

          ow_reset();
          delay(1);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temp_data[0]=read_byte;//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temp_data[0];//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返回温度值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半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
//

//************************************/
work_temp(uchar tem)
{
         uchar n=0;
         if(tem>6348) //温度值正负判断
           {tem=65536-tem;n=1;}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display[4]=tem&0x0f;//取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0]=ditab[display[4]];//存入小数部分的值

                 display[4]=tem>>4;//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display[3]=display[4]/100;//取百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4]%100;//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display[2]=display[1]/10;//取十位数据暂存
                 display[1]=display[1]%10;//取个位数据暂存
                 r=display[1]+display[2]*10+display[3]*100;//符号位显示判断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display[3]=0x0b;}//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void BEEP()
  {
          if((r>=high&&r<129)||r<low)
        {
          beep=!beep;
        }
         else
         {
           beep=0;
         }
  }
//******设置温度显示转换******//
void xianshi(int horl)
{
   int n=0;
    if(horl>128)
        {
         horl=256-horl;n=1;

        }
         display[3]=horl/100;
         display[3]=display[3]&0x0f;
         display[2]=horl%100/10;
         display[1]=horl%10;
         display[0]=0;
         if(!diplay[3])
         {
           display[3]=0x0a;//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
           {
                     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按键查询程序*********//
void keyscan()
{
   int templ;//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标志位
   if(set==0)
   {
            while(1)
         {
           delay(500);//消抖
           if(set==0)
           {
                   templ++;
                while(!set)
                scan();
                  }
                  if(templ==1)
                  {
                   xianshi(high);
                   scan();
                   if(add==0)
                   {
                            while(!add)
                         scan();
                         high+=1;
                        }
                          if(!dec==0)
                          {
                                  while(!dec)
                             scan();
                             high-=1;
                          }
                         }
                         if(templ==2);
                         {
                           xianshi(low);
                           if(add)
                           {
                                   while(!add)
                                scan();
                                low+=1;
                           }
                                 if(dec==0)
                                 {
                                  while(!dec)
                                  scan();
                                  low-=1;
                                 }
                                 scan();
                                }
                                if(templ>=3);
                                {
                                  templ=0;
                                  break;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m=0x0x;          //初始化端口
  w0=0;
  w1=0;
  w2=0;
  w3=0;
  for(h=0;h<4;h++) //开机显示“0000”
  {
   display[h]=0;

  }
  ow_reset();//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SKip ROM
  write_byte(0x44);//发转换命令
  for(h=0;h<100;h++) //开机显示“0000”
  {
          scan();
  }
  while(1)
  {
   if(temp==0)
   {
           work_temp(read_temp());//处理温度数据
        BEEP();
        scan();
        keyscan();
   }
   else
   keyscan();
  }
}
//***********结束**********//

网友A:
到开发板上面运行的  还是软件仿真?

楼主:
谢谢老师,我是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