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 报错

楼主(2014-03-14):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编译时:
lianxi_jianpan.c(54): warning C206: 'disp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搞不明白为什么 请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把这个函数放在 main的前面 试试

网友B(2014-04-19):
是不是你的函数体定义放在调用语句之后了,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加入前置声明就可以。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声明这个函数呀

网友D:
可能在 前一个子函数最后少加了一个;我以前也遇到过。希望是正确的回答

网友E:
函数声明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