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示错误:warning C206: 'disp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14-03-15):
我编译时,显示lianxi_jianpan.c(54): warning C206: 'disp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key;
uchar temp;
uchar code table[]=
{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display(u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saomiao_key()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2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ay(key);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2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ay(key);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2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ay(key);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2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dispay(key);
                }
}
main()
{
        P0=0;
        dula=1;
        dula=0;
        P0=0xc0;
        wela=1;
        wela=0;
        while(1)
                saomiao_key();
}

楼主:
编译报错,我看几遍,都看不出来,挺郁闷的。

网友A:
函数掉了一个字母   应该是display(key); 你写的dispay

楼主:
我复制,粘贴,还是报错。

网友A:
你把函数改为 下面就可以了 我这测试成功,你把这个复制上去

dispay(uchar 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网友A:
函数定义的地方写掉了一个字母,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刚开始定义desplay函数,后来调用delay函数.少写一个s。看来写程序待要多加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