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控电源设计

楼主(2014-03-15):
求教基于51单片机的3v-18v可调数控电源,并数码管或液晶显示

网友A(2014-12-21):
可以用AVR单片机,AD用于测量电压,比较匹配用于调整电压,可以提供源程序。

网友B: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数控电源啊 要求用1602显示电压和电流

网友C(2015-10-08):
用LM317做稳压电源

网友D:
这个你去百度吧

网友E(2016-04-20):
谁有资料,上传来

网友F:
可调电源很好做,但是你必须考虑做出来之后是否有带载能力!如果用到线性电源芯片,负载过大,则会出现电压下降的问题

网友G(2017-03-19):
我们要做0-20ma

网友H:
给你推荐一个网站,www点yleee点com点cn,里面去找三阿哥,是个这电源方面的高手

网友I:
用MPS的  他们工程师可以帮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