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3-19):
DELAY:MOV R7,#250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 D1
RET
END
请问里面的R6,R7可不可以用R1,R2,R3等表示啊?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123往往有更重要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123往往有更重要的用途

好的谢谢那

网友B:
R0、R1可以做间接寻址寄存器用,如:MOV    @R0,  A   所以一般R0、R1有更多的用处,在不必要的地方尽量不用。

要用也可以,进入子程序时要事先入栈。结束子程序时出栈即可。(任何一个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