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驱动SJA1000模块C语言程序

楼主(2014-03-2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reg52.h"
//定义SJA1000的基址
#define SJA_BaseAdr  0X7F00
// 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MODE          SJA_BaseAdr+0x00       //内部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OMMAND       SJA_BaseAdr+0x01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        SJA_BaseAdr+0x02       //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RRUPT     SJA_BaseAdr+0x03       //中断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NABLE     SJA_BaseAdr+0x04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REG_BTR0          SJA_BaseAdr+0x06       //总线定时寄存器0
#define         REG_BTR1          SJA_BaseAdr+0x07       //总线定时寄存器1
#define         REG_OCR           SJA_BaseAdr+0x08       //输出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TEST          SJA_BaseAdr+0x09       //测试寄存器
#define         REG_RESVER1       SJA_BaseAdr+0x0A       //保留1
#define         REG_ARBITRATE     SJA_BaseAdr+0x0B       //仲裁丢失捕捉
#define         REG_ERRCATCH      SJA_BaseAdr+0x0C       //错误代码捕捉
#define         REG_ERRLIMIT      SJA_BaseAdr+0x0D       //错误报警限额
#define         REG_RXERR         SJA_BaseAdr+0x0E         //接收错误计数器
#define         REG_TXERR         SJA_BaseAdr+0x0F         //发送错误计数器
#define         REG_ACR1          SJA_BaseAdr+0x10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2          SJA_BaseAdr+0x11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3          SJA_BaseAdr+0x12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CR4          SJA_BaseAdr+0x13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MR1          SJA_BaseAdr+0x14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2          SJA_BaseAdr+0x15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3          SJA_BaseAdr+0x16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AMR4          SJA_BaseAdr+0x17       //验收屏蔽寄存器
// 发送缓冲区寄存器
#define         REG_TXD_FID       SJA_BaseAdr+0x10         //发送缓冲区1
#define         REG_TXD_ID1       SJA_BaseAdr+0x11         //发送缓冲区2
#define         REG_TXD_ID2       SJA_BaseAdr+0x12         //发送缓冲区3
#define         REG_TXD_ID3       SJA_BaseAdr+0x13         //发送缓冲区4
#define         REG_TXD_ID4       SJA_BaseAdr+0x14         //发送缓冲区5
#define         REG_TXBuffer1     SJA_BaseAdr+0x15         //发送缓冲区6
#define         REG_TXBuffer2     SJA_BaseAdr+0x16         //发送缓冲区7
#define         REG_TXBuffer3     SJA_BaseAdr+0x17         //发送缓冲区8
#define         REG_TXBuffer4     SJA_BaseAdr+0x18         //发送缓冲区9
#define         REG_TXBuffer5     SJA_BaseAdr+0x19         //发送缓冲区10
#define         REG_TXBuffer6     SJA_BaseAdr+0x1A         //发送缓冲区11
#define         REG_TXBuffer7     SJA_BaseAdr+0x1B         //发送缓冲区12
#define         REG_TXBuffer8     SJA_BaseAdr+0x1C         //发送缓冲区13
// 接收缓冲区寄存器
#define         REG_RXD_FID       SJA_BaseAdr+0x10         //接收缓冲区1
#define         REG_RXD_ID1       SJA_BaseAdr+0x11         //接收缓冲区2
#define         REG_RXD_ID2       SJA_BaseAdr+0x12         //接收缓冲区3
#define         REG_RXD_ID3       SJA_BaseAdr+0x13         //接收缓冲区4
#define         REG_RXD_ID4       SJA_BaseAdr+0x14         //接收缓冲区5
#define         REG_RXBuffer1     SJA_BaseAdr+0x15         //接收缓冲区6
#define         REG_RXBuffer2     SJA_BaseAdr+0x16         //接收缓冲区7
#define         REG_RXBuffer3     SJA_BaseAdr+0x17         //接收缓冲区8
#define         REG_RXBuffer4     SJA_BaseAdr+0x18         //接收缓冲区9
#define         REG_RXBuffer5     SJA_BaseAdr+0x19         //接收缓冲区10
#define         REG_RXBuffer6     SJA_BaseAdr+0x1A         //接收缓冲区11
#define         REG_RXBuffer7     SJA_BaseAdr+0x1B         //接收缓冲区12
#define         REG_RXBuffer8     SJA_BaseAdr+0x1C         //接收缓冲区13
#define         REG_RXCOUNT       SJA_BaseAdr+0x1D         //RX报文计数器
#define         REG_RBSA          SJA_BaseAdr+0x1E         //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define         REG_CDR           SJA_BaseAdr+0x1F         //时钟分频寄存器
/*
功能说明:   CAN控制器SJA1000通讯波特率.SJA1000的晶振为必须为
16MHZ*/
#define         BTR0_Rate_20k      0x53          //2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0k      0x2F          //2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40k      0x87          //4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40k      0xFF          //4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50k      0x47          //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50k      0x2F          //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80k      0x83          //8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80k      0xFF          //8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00k     0x43          //1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00k     0x2f          //1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25k     0x03          //125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25k     0x1c          //125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200k     0x81          //2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00k     0xFA          //2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250k     0x01          //2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250k     0x1c          //25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400k     0x80          //4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400k     0xfa          //4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500k     0x00          //5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500k     0x1c          //5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666k     0x80          //666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666k     0xb6          //666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800k     0x00          //8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800k     0x16          //8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0_Rate_1000k    0x00          //1000KBPS的预设值
#define         BTR1_Rate_1000k    0x14          //1000KBPS的预设值
//命令字
#define    TR_CMD     0X01
#define    AT_CMD     0X02
#define    RRB_CMD    0X04
#define    COS_CMD    0X08
#define    GTS_CMD    0X10
//错误字
#define CAN_INTERFACE_OK      0
#define CAN_BUS_OK            0
#define CAN_INTERFACE_ERR     0XFF
#define CAN_ENTERSET_ERR      0XFE
#define CAN_QUITSET_ERR       0XFD
#define CAN_INITOBJECT_ERR    0XFC
#define CAN_INITBTR_ERR       0XFB
#define CAN_INITOUTCTL_ERR    0XFA
#define CAN_INTCLKDIV_ERR     0XF9
#define CAN_BUS_ERR           0XF8
//系统指针,指向SJA1000
unsigned char xdata *SJA_BCANAdr;
unsigned char data Tmod_data;
unsigned char run_lamp_flush_count = 0;
unsigned char run_lamp_flush_time = 10;
sbit  run_lamp = P1^1;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data[10],rcv_data[10];
unsigned int data rxbuffer[10]={REG_RxBuffer1,REG_RxBuffer2,REG_RxBuffer3,REG_RxBuffer4,REG_RxBuffer5,REG_RxBuffer6,REG_RxBuffer7,REG_RxBuffer8,REG_RxBuffer9,REG_RxBuffer10};
unsigned int data txbuffer[10]={REG_TxBuffer1,REG_TxBuffer2,REG_TxBuffer3,REG_TxBuffer4,REG_TxBuffer5,REG_TxBuffer6,REG_TxBuffer7,REG_TxBuffer8,REG_TxBuffer9,REG_TxBuffer10};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_init;
sbit rcv_flag=flag_init^0;
sbit err_flag=flag_init^0;
sbit cs=P2^7;
bit BCAN_CREAT_COMMUNATION(void)
{   SJA_BCANAdr=REG_TEST;
    *SJA_BCANAdr=0XAA;
    if(*SJA_BCANAdr==0XAA)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bit BCAN_ENTER_RET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REG_CONTROL;
      tempdata=*SJA_BCANAdr;
      *SJA_BCANAdr=(tempdata|0x01);
      if(*SJA_BCANAdr&0X01==0X0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bit BCAN_QUIT_RET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SJA_BCANAdr=REG_CONTROL;
      tempdata=*SJA_BCANAdr;
      *SJA_BCANAdr=(tempdata&0xFE);
      if(*SJA_BCANAdr&0X01==0X0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bit BCAN_SET_BANDRATE(unsigned char CAN_ByteRate)
{
     unsigned char BR_Num= CAN_ByteRate,BTR0_num,BTR1_num;
       switch (BR_Num)
        {
          case ByteRate_40k  :
               BTR0_num=0x87;
               BTR1_num=0xff;
               break;
          case ByteRate_50k  :
               BTR0_num=0x47;
               BTR1_num=0x2f;
               break;
          case ByteRate_80k  :
               BTR0_num=0x83;
               BTR1_num=0xff;
               break;
          case ByteRate_100k  :
               BTR0_num=0x43;
               BTR1_num=0x2f;
               break;
          case ByteRate_200k  :
               BTR0_num=0x81;
               BTR1_num=0xfa;
               break;
          case ByteRate_400k  :
               BTR0_num=0x80;
               BTR1_num=0xfa;
               break;
          case ByteRate_500k  :
               BTR0_num=0x01;
               BTR1_num=0x1c;
               break;
          case ByteRate_800k  :
               BTR0_num=0x00;
               BTR1_num=0x16;
               break;
          case ByteRate_1000k  :
               BTR0_num=0x00;
               BTR1_num=0x14;
               break;
          default :
               return 1;
               break;
        }
    SJA_BCANAdr=REG_BTR0;
    *SJA_BCANAdr=BTR0_num;
    if(*SJA_BCANAdr!=BTR0_num)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BTR1;
    *SJA_BCANAdr=BTR1_num;
    if(*SJA_BCANAdr!=BTR1_num)
      {return 1;}
    return 0;
}
bit BCAN_SET_OBJECT(unsigned char BCAN_ACR,unsigned char BCAN_AMR)
  {
    SJA_BCANAdr=REG_ACR;
    *SJA_BCANAdr= BCAN_ACR;
    if(*SJA_BCANAdr!= BCAN_ACR)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AMR;
    *SJA_BCANAdr= BCAN_AMR;
    if(*SJA_BCANAdr!= BCAN_AMR)
        {return 1;}
       return 0;
}
bit BCAN_SET_OUTCLK(unsigned char OUT_CONTROL,unsigned char CLOCK_OUT)
  {
    SJA_BCANAdr=REG_OCR;
    *SJA_BCANAdr= OUT_CONTROL;
    if(*SJA_BCANAdr!= OUT_CONTROL)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CDR;
    *SJA_BCANAdr= CLOCK_OUT;
    if(*SJA_BCANAdr!= CLOCK_OU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bit BCAN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send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count,i;
    SJA_BCANAdr=REG_STATUS;
    if((*SJA_BCANAdr&0x08)==0)
      {return 1;}
    if((*SJA_BCANAdr&0x04)==0)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TxBuffer1;
   if((senddatabuf[1]&0x10)==0)
      {tempcount=(senddatabuf[1]&0x0f)+2;}
   else
       {tempcount=2;}
for (i=0;i<tempcount; i++)
     {
       SJA_BCANAdr=txbuffer[i];//发送区的地址区
       *SJA_BCANAdr=senddatabuf[i];
     }
memcpy(SJA_BCANAdr,senddatabuf,tempcount);
   return 0;
}
bit BCAN_DATA_RECEIVE(unsigned char *RCVdatabuf)
{
    unsigned char tempcount;
    SJA_BCANAdr=REG_STATUS;
    if((*SJA_BCANAdr&0x01)==0)
      {return 1;}
    SJA_BCANAdr=REG_RxBuffer2;
if((*SJA_BCANAdr&0x10)==0)
{  tempcount=(*SJA_BCANAdr&0x0f)+2;}
else
{  tempcount=2;}
SJA_BCANAdr=REG_RxBuffer1;
memcpy(RCVdatabuf,SJA_BCANAdr,tempcount);
return 0;
}
bit BCAN_CMD_PGR(unsigned char cmd)
{
    SJA_BCANAdr=REG_COMMAND;
    *SJA_BCANAdr= cmd;
    switch (cmd)
    {
      case TR_CMD:
           return 0;
           break;
      case AT_CMD:
           SJA_BCANAdr=REG_STATUS;
           if((*SJA_BCANAdr&0X20)==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break;
       case RRB_CMD:
           SJA_BCANAdr=REG_STATUS;
           if((*SJA_BCANAdr&0X01)==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break;
       case COS_CMD:
           SJA_BCANAdr=REG_STATUS;
           if((*SJA_BCANAdr&0X02)==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break;
       case GTS_CMD:
           return 0;
           break;
       default :
               return 1;
               break;
        }
     }
void ex0_ini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SJA_BCANAdr=REG_INTERRUPT;
flag_init=*SJA_BCANAdr;
}
void Init_Cpu( void )
{
PX0=1;
IT0=1;
EX0=1;
ET0=1;
EA=1;
cs=0;
}
void Init_SJA( void )
{
   BCAN_ENTER_RETMODEL();
   BCAN_SET_BANDRATE(8);
   BCAN_SET_OBJECT(0x00,0x00);
   BCAN_SET_OUTCLK(0xAA,0X48);
   BCAN_QUIT_RETMODEL();
SJA_BCANAdr=REG_CONTROL;
*SJA_BCANAdr|=0x1e;
}
void T0IN (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R0=0;
if(run_lamp_flush_count >= run_lamp_flush_time)
    {
        if(run_lamp)
        {    run_lamp = 0;  run_lamp_flush_time = 0; }
        else
        {    run_lamp = 1;  run_lamp_flush_time = 40; }
        run_lamp_flush_count = 0;
    }
    else
        run_lamp_flush_count++;
      TH0=0X4C;
      TL0=0X00;
      TR0=1;
   }
void initt0(void)
{
Tmod_data=TMOD;
Tmod_data&=0X0F;
Tmod_data|=0x01;
TMOD=Tmod_data;
TH0=0X4C;
TL0=0X00;
TR0=1;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delay;
    for(delay=0;delay<30000;delay++)  {; }  // 复位延时
    initt0();
    Init_Cpu();
    cs=1;
    Init_SJA();
    flag_init=0X00;
    while (1)
      {
        if (rcv_flag)
             {
                   rcv_flag=0;
                   BCAN_DATA_RECEIVE(rcv_data);
               BCAN_CMD_PGR(0x04);
             }
        if(err_flag)
             {
                   err_flag=0;
                   Init_SJA();
               }
     }
}

网友A(2015-01-23):
大神,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