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模拟IIC驱动RX8025时钟芯片C语言参考程序

楼主(2014-03-21):
/* Includes--------------------------------------------------------------*/
//#include        "sysconfi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IIC.h"
#include "bsp_RX8025.h"
/*
Private define-----------------------------------------------------------------------------*/
// 设备读写地址
#define        RX8025_ADDR_READ                0x65
#define        RX8025_ADDR_WRITE                0x64
// 设备寄存器地址
#define        RX8025_ADDR_SECONDS                0x00
#define        RX8025_ADDR_WEEK                0x30
#define        RX8025_ADDR_DATES                0x40
#define        RX8025_ADDR_MONTH                0x50
#define        RX8025_ADDR_MINUTES                0x80
#define        RX8025_ADDR_CONTROL1        0xE0
#define        RX8025_ADDR_CONTROL2        0xF0
// 设备操作模式
#define        RX8025_WRITE_MODE                0xF0
#define        RX8025_READ_MODE                0xF0
#define        RX8025_SIMP_READ_MODE        0x04
#define u8BAND(addr, u8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u8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u8_ADDR(addr, u8num)   MEM_ADDR(u8BAND(addr, u8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u8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u8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u8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u8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u8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u8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u8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u8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u8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u8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u8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u8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u8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u8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
//Ex_NVIC_Config专用定义
#define GPIO_A 0
#define GPIO_B 1
#define GPIO_C 2
#define GPIO_D 3
#define GPIO_E 4
#define GPIO_F 5
#define GPIO_G 6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SCL PBout(15) //SCL
#define IIC_SDA PBout(14) //SDA
#define READ_SDA PBin(14) //输入SDA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typedef----------------------------------------------------------------------------*/
// 寄存器结构
// CONTROL1,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8 CT:3;
        u8 TEST:1;
        u8 nCLEN2:1;
        u8 HOUR24:1;
        u8 DALE:1;
        u8 WALE:1;
}_RX8025_REG_CONTROL1_BITS;
typedef union
{
        u8 byte;
        _RX8025_REG_CONTROL1_BITS bits;
}_RX8025_REG_CONTROL1;
/* Private macro------------------------------------------------------------------------------*/
/* Private variable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Private functions--------------------------------------------------------------------------*/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I2C2 pins: PB15 -> SCL and PB14 -> SDA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IN(void) //sda线输入 ,PA1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初始化结构体
        // Configure I2C1 pins: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OUT(void) //sda线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延时总时间=cnt*16+24us
void delay(u16 cnt)
{
        u8 i;
for(;cnt>0;cnt--)
        for(i=0;i<100;i++);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1);
        IIC_SCL=1;delay(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2);
        IIC_SCL=1;
        delay(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2);
        IIC_SCL=1;
        delay(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u8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2);
                IIC_SCL=0;
                delay(2);
        }
        t=IIC_Wait_Ack();
        return (t);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8 ack)
{
        u8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void RX8025Write(u8 addr,u8 *pData,u8 len)
{
        u8 i;
        IIC_Start();
        if(IIC_Send_Byte(RX8025_ADDR_WRITE)==1)
        {
                IIC_Stop();
                return;
        }
        if(IIC_Send_Byte(addr)==1)
        {
                IIC_Stop();
                return;
        }
        for(i=0;i<len;i++)
        {
                if(IIC_Send_Byte(pData)==1)
                {
                        IIC_Stop();
                        return;
                }
        }
        IIC_Stop();
}
void RX8025Read(u8 addr,u8 *pData,u8 len)
{
        u8 i;
        IIC_Start();
        if(IIC_Send_Byte(RX8025_ADDR_WRITE)==1)
        {
                IIC_Stop();
                return;
        }
        if(IIC_Send_Byte(addr)==1)
        {
                IIC_Stop();
                return;
        }
        IIC_Start();
        if(IIC_Send_Byte(RX8025_ADDR_READ)==1)
        {
                IIC_Stop();
                return;
        }
        for(i=0;i<len-1;i++)
        {
                pData = IIC_Read_Byte(1);
//                IIC_ACK();
        }
        pData = IIC_Read_Byte(0);
//        IIC_NAck();
        IIC_Stop();
}
/***********************************************************************************************
* Function                : BSP_RX8025Write
* Description        : 向时钟芯片写数据
* Input                        :
* Output                :
* Note(s)                :
* Contributor        : 081218        andydriver
***********************************************************************************************/
void BSP_RX8025Write(u8 *pData,u8 len)
{
        RX8025Write((RX8025_ADDR_SECONDS&RX8025_WRITE_MODE),pData,len);
}
/***********************************************************************************************
* Function                : BSP_RX8025Read
* Description        : 从时钟芯片读取数据
* Input                        :
* Output                :
* Note(s)                :
* Contributor        : 081218        andydriver
***********************************************************************************************/
void BSP_RX8025Read(u8 *pData,u8 len)
{
        RX8025Read((RX8025_ADDR_SECONDS&RX8025_READ_MODE),pData,len);
}
/***********************************************************************************************
* Function                : BSP_RX8025ControlINTA
* Description        : 控制芯片的INTA脚状态
* Input                        : state:状态(_BSPRX8025_INTAOUT)
                                        BSPRX8025_INTAOUT_HIZ:高阻
                                        BSPRX8025_INTAOUT_LOW:输出低
                                        BSPRX8025_INTAOUT_2HZ:输出2Hz(50%)的脉冲
                                        BSPRX8025_INTAOUT_1HZ:输出1Hz(50%)的脉冲
                                        BSPRX8025_INTAOUT_SEC:每秒的第0秒翻转?还是脉冲?
                                        BSPRX8025_INTAOUT_MIN:每分的第0秒翻转?还是脉冲?
                                        BSPRX8025_INTAOUT_HOUR:每时的第0秒翻转?还是脉冲?
                                        BSPRX8025_INTAOUT_MONTH:每月的第0秒翻转?还是脉冲?
* Output                :
* Note(s)                :
* Contributor        : 081218        andydriver
***********************************************************************************************/
//void BSP_RX8025ControlINTA(_BSPRX8025_INTAOUT state)
//{
//        _RX8025_REG_CONTROL1 data;
//
//        RX8025Read((RX8025_ADDR_CONTROL1&RX8025_READ_MODE),(u8 *)(&data),1);
//        data.bits.CT = state;                                                        // INTA输出1Hz方波
//        RX8025Write((RX8025_ADDR_CONTROL1&RX8025_WRITE_MODE),(u8 *)(&data),1);
//}
/***********************************************************************************************
* Function                : BSP_RX8025Init
* Description        : RX8025初始化
* Input                        :
* Output                :
* Note(s)                :
* Contributor        : 081210        andydriver
***********************************************************************************************/
void BSP_RX8025Init(void)
{
    u8 buf[16];
        u8 i;
//        iic_init();
        RX8025Read((RX8025_ADDR_SECONDS&RX8025_READ_MODE),buf,8);
        buf[0] = 0x20;
        RX8025Write((RX8025_ADDR_CONTROL1&RX8025_WRITE_MODE),buf,1);        //24小时制
        RX8025Read((RX8025_ADDR_SECONDS&RX8025_READ_MODE),buf,16);
        i++;
}

网友A(2017-08-19):
这是RX8025AC的吧

网友B:
RX8025T和AC在在时序上有区别吗,最近也是在调试,希望解惑,总是读出00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X8025T和AC在在时序上有区别吗,最近也是在调试,希望解惑,总是读出00来

基本一样就是几个寄存器不同

网友C(2018-12-01):
你好,我想问一下设备读写地址和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D(2019-01-31):
有没有 RX8025T的??

网友E(2020-11-12):
RX8025T我也是一直没有找到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