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STM32兼容Arduino

楼主(2014-03-24):
ALIENTEK MiniSTM32 刷成 Maple 为例:
一、给Mini板刷入MapleBootloader

1、自己手动设置BOOT跳线(BOOT0=1,BOOT1=0)
2、把USB线接到与pl2303连接那个USB接口上,打开写入工具,把Bootloader写入到芯片中。
3、把BOOT跳线还原(BOOT0=0,BOOT1=0)。
Maple和 MiniSTM32 的 BOOT1 都直接接地(=0);BOOT0 用开关或者跳线 切换上拉。

二、下载Maple IDE开发工具

绿色版无需安装(Win7的支持有点问题,用不了虚拟USB串口,下载程序没问题)

三、安装DFU驱动和虚拟USB转串口驱动
1、用杜邦线连接PA5和PD2,目的是让DS1这个LED灯变成Maple原版板载的LED灯,在写入程序的时候有用。其他板子接到任意一个LED上即可,低电平有效。
2、用杜邦线连接PC9和VCC3.3,目的是模拟按下原版Maple的板载按键(高电平触发)。
3、把USB线插入左边的那个USB接口(数据线与STM32引脚直连),连接到电脑上,然后按下复位按钮。
4、电脑提示添加新硬件,指定驱动路径到IDE的drivers文件夹里。
5、安装好驱动以后,拔除USB线,把PC9那根线接到GND,再插上USB线。
6、又会提示添加新硬件,同样指定驱动路径到IDE的drivers文件夹里。
7、至此,驱动就全安装好了。

Maple使用的是DFU下载程序,然后程序运行时,USB接口就固定为虚拟USB串口使用,也就是说,以后下面那个USB接口可以不用接了,很方便,属于IAP。
“下面那个USB接口”在mini板上是用pl2303 虚拟串口,为硬件虚拟方式。

    现在,熟悉Arduino的就可以直接开发了,最好不要拔掉那两根线(PA5\PC9),试着下载运行下Example里的Blink,LED闪烁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