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中可编程单结晶体管2N6027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24):
近来学习《身边的电子学—36个有趣的电子小实验》中实验11 一个模块化的项目,这个实验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像小汽笛一样的制造噪声的电路,但是首先是用可编程单结晶体管2N6027搭建一个震荡电路,电路如下:

对应的在proteus中的线路图如下:

开始仿真,咦传说中的led会闪烁的情况呢!咋没有呢?
原来是2N6027的电极接错了
在书中2N6027符号是这样的:

在proteus中却是这样的:

所以想当然的认为几个管脚也都是上面的是阳极 ,左面的是门极,下面的是阴极结果尝试无数遍之后终于意识到肯定是这个器件管路不对,都是没有学习基本知识的后果呀!!!(兴趣而已,没有系统学习)
既然知道了是2N6027的符号理解错误,那么就得去了解了解这个晶体管的原理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其实可编程单结晶体管属于PNPN四层、三端、具有负阻特性的半导体器件,三个引出端分别是阳极A,阴极K,门极G。门极是从靠近阳极的N型半导体上引出。一个可编程单结晶体管其实是等效于由PNP硅管T1和NPN硅管T2构成的互补晶体管。原理图如下:

既然知道了原理,那么识别这几个管脚那就非常简单了,从原理图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仅在阳极A与门极G之间有一个PN结,而在A-K、G-K之间都有多个正、反向串联的PN结。也就是说电流是可以由阳极A流向门极G的,在实际使用中只要用将万用表拨至R×1k档,两支表笔各任意接一个电极。只要测得低电阻值,证明测的是PN结正向电阻,这时黑表笔接的是阳极,红表笔接门极。这是因为G-A之间反向电阻趋于无穷大,A-K间电阻也总是无穷大,均不会出现低阻的情况。
OK最终发现在proteus中2N6027符号管脚是这么分布的:

最终的仿真结果:点此下载附件

网友A(2015-10-17):
疑惑了很久了

网友B(2019-04-17):
2N6027在proteus下仿真不靠谱的

网友C(2024-07-15):
正确电路应该是这样子,这种管无法直接驱动LED,要通过跟随器,和三极管驱动,这样是可调频率的

网友C:
另外可以使用PNP+NPN的替代接法,不过振荡条件有点不一样,元件值要修改一样才行

网友C:
三极替代为可编程单结晶体管 简化到最基本的振荡电路